在一个机械设备中,如何合理设计一组蜗轮与蜗杆

楼主(2006-11-01):
大家好我是初学者,公司现在有一台设备需要我设计一组蜗轮与蜗杆,请告诉我需要哪些条件,最简洁的计算的公式是什么,

谢谢大家啦,

网友:

根据加工条件选择蜗轮蜗杆种类,确定中心距、功率、速比(齿数比)、选择材料、支承设计、发热校核等,查齿轮手册。

网友(2008-09-09):
设计蜗轮与蜗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尤其是计算的时候
一般步骤分为8步
1、选择传动类型,精度等级、材料
2、选择蜗杆、蜗轮的齿数
3、确定施用应力
4、计算出蜗轮轴的转矩,查表,求出相应的模数与蜗杆的分度圆
5、求蜗轮的圆周速度,并校核效率
6、校核蜗轮齿面的接触强度
7、校核蜗轮齿根弯曲强度
8、几何尺寸计算
如果蜗轮蜗杆用在不重要的场合,5、6、7的核校可以不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