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电机---[请教]

楼主(2006-11-01):
         我是学机械的,最近老是听别人说齿轮电机,请问其和普通的电机有什么区别???好像在冷轧厂需要减速的功率小的电机一般都选用齿轮电机,而功率大的是电机加减速箱减速。望知道的仁兄能给予答复,小弟在这先谢过了!!!!

网友:

所谓齿轮电机不过是将减速机和普通的电机合一起的统称。

楼主:

谢谢指教啊!!!!!

网友:

这样的三合一减速电机意已是很盛行的,都是模块化的了

网友(2012-06-09):
一般j是直接去厂家联系

网友:
价格要增值许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