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绝螺栓螺纹不良有无更好办法?---[实际问题,求助]

楼主(2006-11-01):
我公司目前用螺母来对数以万计的螺栓的螺纹进行全部拧一遍进行全检,来杜绝螺纹不良(主要是钭纹)。请教有什么好方法来检验或控制螺纹的零缺陷。

6 y R

谢谢!

网友:

用抽样检验,样本数可以用概率统计。

网友:

"我公司目前用螺母来对数以万计的螺栓的螺纹进行全部拧一遍进行全检",用螺纹环规吧,螺母本身假如有问题呢?而且有必要全检吗?我们现在产品全是抽检哦。

网友:

楼主能不能将斜纹的概念解析以下啊

网友:

可以做一个螺纹垂直度规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在生产过程中要严加控制

楼主:

谢谢大家,但我需要的是零缺陷,如何实现有效控制.

网友:

楼主好..
不知道楼住的螺栓用什么加工方法..是滚丝或者搓丝???...
其实,向楼上很多大侠说的,没有必要全部都检验的,,即使全部都检验,专业的检验也是用螺纹环规..如果楼主仅检验斜纹这一项的话,用螺母做实用检验,倒也不失是一种办法.....如果你们的牙型没问题,只是斜纹的话,到是要控制贵司设备的毛坯输送时的物位精度了.....不过,大批量生产过程中,任何问题的出现都会有征兆的,同一套设备,生产数以万计的螺栓,只有一个出问题的事件,是极小概率事件..概率论里有小概率事件不发生的理论....如果你的毛坯物位精度控制的不好,那么出问题的不是一个两个个体螺栓..所以通过抽检还是可以发现...所以按照统计学规律,利用抽检的方法是一种科学的检验方法...只要合理的确定样本数量,就大胆的使用吧..生产过程中的任何问题都会在检验中有所体现...
在下愚见,欢迎高手指点!!!!

网友(2007-01-22):

请问5楼的大哥,螺纹检验规怎么样子的啊。能不能给我一点信息啊

网友:

不好意思,写错了应该是螺纹垂直度规,能不能给我一点资料,谢谢,我的伊妹儿:fhf921@163.com

网友(2011-07-12):
请几个小工 专门搞这东西 帮社会解决就业问题也好啊1  又不用高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