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CAD问题---[求助]

楼主(2006-11-01):
我在绘制CAD二维时使用图形界限A4的大小,然后我绘制了一个(0,0)(297,210)大小的矩形作为A4图纸。但现在我要绘制的这个零件尺寸比较的大,怎么才能将零件缩放到矩形内而又不影响它的尺寸标注呢~大家帮帮忙~出个主意吧~先谢谢了

网友:

零件有多大就按1:1画多大,画好后把你那个框按适当的比例放大把图框进去,打印时按你放大这个比例打印就行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清楚了
关键是出图时你选择窗选出图就好了

网友:

我画图是将框作为一个带属性的图块, 1:1画完后就插入带标题栏的图块, 放大插入.

楼主:

哦~谢谢大家!
我是有一次看见一同学把框按1:1尺寸画好,在框外画零件,也是按1:1比例画零件,完成后,可以把零件参照线框缩小,然后放进去~请问这是怎么弄的呀

网友:

不是有放大跟缩小的工具吗!只要选中零件,想放大几倍或缩小百分之多少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谢谢大家!
我是有一次看见一同学把框按1:1尺寸画好,在框外画零件,也是按1:1比例画零件,完成后,可以把零件参照线框缩小,然后放进去~请问这是怎么弄的呀

这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做法!

记住,用CAD绘图,图形一定要按1:1画,尺寸标注才不会出现错误。

如果需要出放大或缩小的图只需要标注尺寸字体的大小和图框的大小。再在打印时按比例打印就可以了。

网友:

搂主 这个问题  在cad的常用命令里就可以解决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 自己建A4图纸 其实你可以在里面调的!

网友:

同意二楼

网友(2006-12-22):

非常同意楼7,!!
要不然,做什么图阿!毫无意义了!!

网友:

图形是应该按照1:1画的,不然后边你在合尺寸的时候错了连地方都找不到.

网友:

同意2 楼的说法

网友:

在mode模式下,必须1:1画图,paper模式下出图,用dimscale命令调整标注文字的大小,这样最方便了。

网友:

请教welding:scale命令是作什么用的? 我 执行了一下好像没什么变化啊?

网友:

修改标注样式比例

网友:

没见过说有不按1:1画图的

网友(2007-08-04):

强烈支持7楼!!!!

网友:

最好是按1:1画图,这样不容易出错。

网友:

支持7楼的说法!
图形按1:1化标注修改都方便!

网友:

画图是按1:1画.
看你画的图尺寸是多大适当将其缩放原来的几倍.
最后使得正好放入图框内 假如你缩放了原来的1/2
那么标注时.在标注样式管理器中修改比例因子为2
这样又可以正常标注了

网友:

尺寸标注中的调整比例修改为缩放比例,就不影响它的尺寸标注了!!!

网友:

除非是打印在一张图上的。要不同比例的,才会去改零件的比例。。否则改图框

网友:

第5楼   2006-11-02, 9:26 上午

  哦~谢谢大家!
我是有一次看见一同学把框按1:1尺寸画好,在框外画零件,也是按1:1比例画零件,完成后,可以把零件参照线框缩小,然后放进去~请问这是怎么弄的呀
他所作的如果可以实现的话就是在布局里面,不知大家有没有试过!
在布局里面可以实现,不过偶觉的不是很实用,真不如大家所说的也就是常用的,
不知布局到底在什么地方比较实用!

网友:

布局的有些功能都不常用,我也说不好!干脆我那天发一张用到布局的图纸上来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非是打印在一张图上的。要不同比例的,才会去改零件的比例。。否则改图框

改图框.是个严重错误.

改完之后你打印出来的尺寸标注,一定不会让你满意

网友:

尺寸样式设置多设置几个

网友:

1、零件按1:1画(肯定的)
2.标注前是缩放图框,这样所有标注都是1:1,字体大小跟着图框比例改变。
3.标注前插入图框,图框的比例不变,缩放原1:1的零件图放到图框里,改变标注里的比例因子。
4.这两种那种更好用?大家说说优缺点。

网友:

这个问题好!我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不过之前我在处理时都是按1:1画图,然后调图框,再根据图来缩放图框。就是打印出来后,有时尺寸标注和文字大小不是稍大就是稍小。

网友:

图框都是有固定尺寸的A4 A3 常用些
假如一张A4的图,你调了图框之后,一般情况都是调大
打印时你是按A4大小纸张打印的
上面的字当然不清楚,变的很小
因为你将他们缩小了

网友:

图框里的标题栏等有文字的地方倒没问题,只要我调的是A4,无论在图中放大多少,打印出来是不变的,就是尺寸标注不近人意

网友:

图可以1:1画,图框1:1,然后图框粘到布局里,图可以任意缩放,直到满意,标注在布局,就可以了!(注意布局的标注可能不能随图缩放)最好布好图后不在缩放图纸!

网友:

下次画图时试试啊,多谢

网友:

图框放大多少倍,标注样式里也增加一份多少倍的。然后替换和调整。这样就没问题了

网友:

我的步骤:
1、1:1画图;
2、选一个比例,放大(或缩小)图框刚好把图套住;(假设比例为n);
3、设置标注样式:全局比例改为n,标注;(解决字、箭头、偏移量等变小问题)
4、模型空间,窗口打印。
好处;
1、方便随时测量尺寸;
2、可以复制到平面图中,模拟现实布局;
3、模拟装配,直接看碍不碍事。
特殊情况:
有局部放大的,只有局部放大图形了。

网友:

最简单的 要记住无论什么图最好是调整图形的比例
图框最好别动
标注的文字高度设为2.5就好
打印出来肯定能让你满意

网友:

用大车床就能的啊
只要长度够用
什么型号床子我说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