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圈的型号选择---[实际问题,请教]

楼主(2006-11-01):
我在高线生产线工作,,这是一个预精轧辊箱密封板上用的O型圈,,,沟槽宽4.8mm,沟槽直径254.4mm,轴径260mm,选用258×3.55的O型圈密封是否合适?

这个型号是图纸上给的,,,但据此新装的辊箱出现了点问题,,,有的从这个O型密封处漏油,想请教,,是不是这个密封的选型不太好还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

我想提一点比较浅薄的看法:
1.我不知道楼主用的密封件的密封效果是运动状态下的还是静止状态下的,如果是运动状况,那么可以检查一下密封件是型号
2.从理论上来说,O型圈压缩量楼主所提到的沟槽应该是可以达到密封效果的,但是我看O型圈的环径居然比沟槽底径还要大一些,这样的话装起来O型圈应该可能会有间隙,您可以选用环径小一点的O型圈代替
这上面两点是我的一点个人看法,请楼下的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看一下o型圈是否有破损,装配时沟槽的倒角小或者有毛刺容易导致密封圈破损

网友:

我没深入做过密封圈的设计,也谈谈薄见:
密封圈的圈径应比槽径稍小些,装配时轻微拉一下即可装入,所以选型肯定不对了

网友:

你的“O”型圈尺寸量过吗?我们也遇到同样情况,结果是“O”型圈不符合标准

网友:

不但胶圈选型不对,轴的槽设计就绝对有问题。槽宽与深度的比例是完全无O型圈可配的。楼主把图传上来好吗?

网友:

楼主的那258X3.55选择肯定是错的,建议查一下密封圈的标准重新选择。

网友:

我的建议是:

如果楼主的东西对性能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我建议采用国外的标准,这样当国内的密封圈质量达不到要求时,可以更换较好质量的O型圈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是MDX的设备吗,年代太久,我印象不深了,以前设计过预精轧辊箱,手上一时无图,你的数据有一个不对,密封件是进口件,你看一下,MS29513标准, 把图发上来也行,

别找国标系列了,

网友:

很明显肯定是选的OR尺寸有问提,建议从新测量

网友:

尺寸队的话 还漏 可以加个PTFE垫厚度在1MM左右

楼主:

我传上来的数据都是图纸上给出的,,,安装在辊箱偏心套的外沿,是个静密封,,,上次检修整体更换的锥箱和辊箱,试车的时候发现漏油,,以前单独更换辊箱的时候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但只属个别。。偏心套是哈飞的,可以保证尺寸没有问题,,但O型圈备件的尺寸我无法检验,,

楼主:

我怀疑是密封板的装配有问题,导致滑环压不住双唇密封,,但我经验少、资历浅,领导不听我的,,负责装配的老工人说是偏心套O型密封的问题,,几个领导都信这个。。。

楼主:

老工人跟领导反映说是O型圈太细,非要加粗,改成258×3.7,我们都清楚这已经不是标准尺寸了,,,对了,,再补充一点,,我家现场润滑油压不超过0.5MPa,,,

网友:

小伙子,现场解决问题不一定要对症下药,多听多看多想想,没错.

网友:

搂主如没买到合适的,可用250X3.55代来看看。还有一个应急方法,用聚四氟乙烯带制作一O形圈(只能够作静密封)来代用。下图是我临时做的密封圈,很管用的

网友:

你有机会测一下沟槽直径尺寸对不对.

楼主:

羚羊,,我的姐姐,,你的图呢,,,我很需要啊,,,,
16楼的兄弟,,沟槽的尺寸我测量过,,,我的水平的,,我测量的尺寸比之高手要差0.1mm左右,,但大体的尺寸还不会错,,,可以确定,,偏心套的尺寸是正确的,,合乎要求,,

网友:

如楼上兄弟所说,你的258*3.55的O-ring确实有问题。你的外径是260,内径是254.4,那么所用的O-ring应该是255的才适合。用了这么几年的密封,据我所知,你说的258应该是O-ring的内径,3.55是线径。那么,你使用的外径是260的话,安装时可能会有问题。就是存在溢出现象。有可能会伤及O-ring的表面。那么漏油是必然的了

网友:

老大 选个O形圈不要这么麻烦吧  机械设计手册  液压工程手册 上都有啊 注意你是轴向还是径向密封 按照沟槽选密封 做事不要拍脑袋想 不去查下资料就问

网友:

在O型圈外在压一圈四氟带就可以了,把它作成带状,明白吗?

网友:

楼柱,测绘零件沟槽尺寸选断面为3.55  O形圈不错,只是径向尺寸上国标(GB3452.1和GB1235)都不能够满足,由于橡胶有弹性,建议你用250X3.55来代应该没问题。我临时用四氟乙烯带做的密封圈是我现场应急用的,当时可能网速太慢没传上,现在家里电脑没有。其实就做了一个圈。

网友:

顺便问一句:老国标中,O型圈的线径有哪几种?新国标中,O型圈的线径有哪几种?
谁有国外O型圈的标准?我感觉国内很多液压阀仿制国外的,因此密封件也采用的国外,常常是一个圈坏了以后,半天不知道标准,望有这方面资料的大虾提供,谢谢。

网友:

O型圈可以用于平面或径向密封,可分为静态和动态密封,静态对粗糙度要求不高,动态的与O型圈与有相对磨损的零件粗糙度要小,为了便于安装和防挤破O型圈,孔口或轴头最好倒个斜度.

当设计参数都对的情况下,实际装配时也会发现渗漏,原因是加工过程中沟槽宽度或直径超差,O型圈线径不符合要求或装配时已碰破;设备渗漏一般是出现O型圈磨损或钢套内径磨损超差或钢套内径己拉毛;

O型圈尺寸表示方法是内径*线径;O型圈的选用和结构尺寸设计手册上是可以查到的。根据你所描写的情况,O形圈是装在轴上的,O形圈内径应比沟槽直径小, 所以说你选用不当.

实际工作中,操作工曾在底径上用伸料带,虽说不合理,当管不渗漏。对于采购不到或急用,可以向密封件厂购买条料,当然也可以用线径一样的大密封件改制,接头处剪成斜角。

楼主:

今天检修,,刚回来,,,我让他们把密封板和偏心套拆了下来,,发现偏心套的O型圈由于装配不当,,有的地方已经被挤扁了,,现在可以确定这是造成漏油的根本原因,,,更换密封圈后试车,,目前为止不漏,,明天早上去了再观察一下,,,如果仍是不漏油、不进水,,那就OK了,,,
嗷嗷感谢各位高手的指点,,,

网友:

内经要小一点!这个应选美标A274,即253.59x3.53的!(国标3.5,3.55都没那么大的)
当然,还得考虑偏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一句:老国标中,O型圈的线径有哪几种?新国标中,O型圈的线径有哪几种?
谁有国外O型圈的标准?我感觉国内很多液压阀仿制国外的,因此密封件也采用的国外,常常是一个圈坏了以后,半天不知道标准,望有这方面资料的大虾提供,谢谢。

旧国标1.9,2.4,3.1,3.5,5.7,8.6(JISB2401也一样)

 ^- ?9 ~

新国标1.8,2.65,3.55,5.3,7

美标1.78,2.62,3.53,5.33,6.99

其它国家的都差不多

网友(2010-04-23):
本人没怎么用过密封圈,所以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感觉所选的密封圈的型号不对,应该选择小一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