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液压系统到底怎么调试?---[实际问题,求助]

楼主(2006-11-01):
我厂油缸前进时,老是出现故障,在此想请教高手指点指点!具体现象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次是推动先导换向阀 (件号3.1)时,半天才感觉到油流动,油缸才慢慢的动作,更换一个换向阀后正常了,第二次出现同样情况,换了三个换向阀都没用,后来将压力补偿溢流阀调低了一点,感觉到油畅通了也正常了,第三次是速度提不上来,要知道前进的速度一定要在15秒之内,原先系统压力是25Mpa,控制压力是5Mpa,现在我将控制压力提高到6Mpa,将压力补偿溢流阀调高一些,速度达到使用要求了。虽然几次故障都排除了,只是对本系统图还没有弄清楚,比如件(10.1 )(10.2)( 11.1)( 11.2 )(6.1)( 4.1)( 5.1)在系统中起到什么作用?系统怎样调试的精确?期望高手不吝赐教!下面是前进时操作的简单说明:fficeffice" />

推动先导换向阀 (件号3.1)手柄,控制油经先导换向阀进入液控比例换向阀 (件号7.1)YI腔,换向阀换向,A1进油,此时有杆腔回油经溢流阀10.3补油至P腔,形成差动。油缸转至工作位,此时无杆腔建立起压力,顺序阀9.1打开泄压,即有杆腔压力为零;松开操作阀台上的先导换向阀 (件号3.1)手柄,此时液控比例换向阀 (件号7.1)处于中位,平衡阀 (件号8.1)保压;

压力补偿器( 4.1)( 5.1)的使用:

" ] U: k( @4 M3 a

压力补偿器是用来提高比例换向阀(件号7.1)的过油能力的,比例换向阀本身只有ffice:smarttags" />325L/min(此时压差为10公斤)的过油能力,压力补偿器可以增加PAPB的压差,当压差增加为20公斤时(调节盖板上的溢流阀手柄),过油能力则增加为455L/min,即能满足现有流量的要求。

有一点说明一下,比例换向阀是另一台设备上的,因为换不了向清洗后用在这台设备上的!

网友:

晚上仔细看一下给你回复,白天今天没时间看了

网友:

控制油路在您提供的图上没法看,请换图纸。
按您的描述:应该是平衡阀或者压力补偿阀调节不当。

楼主:

金枫前辈你好!非常感谢!在线设备上的平衡阀不像其它平衡阀有个节流阀可调,有时间的话劳驾看看最初系统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步骤调试,几个液压阀的功能也烦解说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

楼主,请传出用软件画的图。你这图看着别扭。

网友:

对于这个系统,,我的理解是:
1、10.1,10.2,11.1,11.2构成一个整体,,相当于一个制动阀。
2、6.1是一个梭阀,我学的时候是常用于气动回路,这里有什么作用还没太想明白。
3、4.1和5.1用于输送控制油。
4、9.1于8.1相似,用于形成背压。
至于系统出现的问题我还想清楚,,,
我说的对不对还请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

完了,,,这个系统我是约看约糊涂,,梭阀起什么作用我是看不明白了,,,
另外,,我上面说的第三点可能有误

网友:

首先我认为楼主没有真正把问题描述清楚。
梭阀的作用就是起到一个“选择器”的作用,比例阀切换时,A、B口的压力是不相等的,当在右位时,P-B导通,此时B口压力比A口高,梭阀里面的钢珠将连接A口的信号口堵死,使与B口连接的信号口与梭阀的出口导通,作用是把此时B口的压力反馈到压力补偿器上。这个反馈过来的压力作用在压力补偿器的溢流阀的T口上,等于提高了溢流阀T口的压力,从而提高了溢流阀P口的压力,这样就在比例阀的P-B口之间建立了压差,使通过比例阀的流量可以满足要求。当比例阀切换到右位时,梭阀把A口的压力反馈到压力补偿器上。所以,不管比例阀在左位,还是右位,压力补偿器都能控制比例阀的压差。
10.1和10.2就是两个背压阀,加上11.1和11.2单向阀是起到缓冲作用的。因为活塞的惯性力很大,当比例阀切换到中位后,A、B口停止供油,但活塞由于惯性力的作用还要向前移动一些距离。上面的回路就允许活塞移动小许,当活塞推出去,突然停止后,有杆腔的背压阀溢流,部分溢流出来的油补回到无杆腔。这样可以避免无杆腔产生负压,产生气蚀。
如果确实是第一次活塞半天不动作的话,是不是油缸里面还有很多空气没有排除呢?当然,这个可能性很小。

网友:

我分析:
1.件4.1、5.1、6.1构成压力补偿器,结合手动比例阀使用,构成流量控制阀。
2.件3.1只是手动减压阀,相当于液动阀7.1的先导阀,两者结合使用成为手动比例换向阀。
3.件10.1、10.2起安全和制动作用;件11.1、11.2用于补油。
4.件8.1和9.1均为平衡阀,但8.1更适合于自重很大的场合。
5.对于10.3油缸快速出行时形成差动回路。
6.压力补偿器并非提高换向阀的通油能力,而是使换向阀的进出油口压差保持一致,从而使流量保持一致.即流控阀的工作原理。只是此处的压差可调而已。
7.手动减压阀的输出压力很小,再加上你的换向阀原先就换向困难,所以我觉得,出现一开始的那种情况主要还在于液动阀及手动减压阀上有问题。
     分析的可能不太全面

楼主:

谢谢大家指教!可惜这段时间太忙,我将各位看法带到厂里慢慢学习,再次感谢!

楼主:

今天在厂里看了你们回复的内容受益匪浅,谢谢诸位!现在换向滞动的现象没有出现了,但油缸前进时的速度没能达到要求,转到一半时明显感觉到速度降了下来,今天将好的比例换向阀换上后,速度还是没有达到要求,后来用两台泵使用,据说情况依旧(当时不在现场)明天亲自去测速,检查油缸到位也不内泄,油缸缓冲现在没法调试,因为闷盖被焊死了。系统各压力阀的调试感觉应该没有问题,没有好的办法只有逐个换阀了。还有一种情况,动作另外一个油缸手柄时,有时此油缸会移动,这可能和手柄有关。

网友:

现在有那么多前辈和高人指点,我真是觉得感动。

楼主:

今天测了一下时间在15秒还属正常,不知道能保几天,运行时又发现油缸前进时,运动件到位后没有贴紧,反弹一下然后再贴紧,以前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液压系统方面的问题?10.3的溢流阀压力调小了会不会出现以上情况?

网友(2010-11-10):
楼主,请传出用软件画的图。你这图看着别扭

网友:
太深奥了看不懂哦,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