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关于PLC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6-11-02):
编好了PLC程序,但是手头上没有相应品牌的PLC,公司还没有买过来,我应该如何判断程序的正确与否,以及它是否与设备相匹配,简而言之就是各个品牌PLC如何仿真,很多仿真软件都不好用!

网友:

一般选做手动,把手动测完后可以做自动的条件然后逐步串进去~~

仿真软件用于局部测试相当有用,用于全局的话由于逻辑控制多而显得不好用而已~~

呵呵

楼主:

谢谢!

网友(2006-12-16):

引用 楼主:

编好了PLC程序,但是手头上没有相应品牌的PLC,公司还没有买过来,我应该如何判断程序的正确与否,以及它是否与设备相匹配,简而言之就是各个品牌PLC如何仿真,很多仿真软件都不好用!

0 s ]

其实现在比较通用的西门子,欧姆龙和三菱都有自己的仿真软件,应该是比较好用的,功能很强大,不但能仿真开关量还可以仿真模拟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