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菜鸟小心得(不定期更新)

楼主(2006-11-02):
1、备份:与保存指令相似,自动生成新版次文件,但不同的是保存指令仅将文件存与文件之源目录,而备份指令可将文件存与目前的工作目录或用户指定的目录之下。注意事项:a、当备份零件或组件时,则其相关的二维工程图亦被备份(3楼、4楼存在的问题希望高手解答)。b、当备份组件时,则用户可选择是否要备份所含的零组件。

 v) k# q9 `

2、重命名:如一个零件为某组件之零组件,或此零件以产生某个二维工程图,则次零件重新命名后,会破坏其相关组件和工程图之文件;但如果此零件与其相关组件同时存在内存中,则零件之名称不会影响其相关组件或工程图文件。

网友:
Re: PROE小心得(不定期更新)

楼主是个有心人。谢谢

网友:
Re: PROE小心得(不定期更新)

引用 楼主:

1、备份:与保存指令相似,自动生成新版次文件,但不同的是保存指令仅将文件存与文件之源目录,而备份指令可将文件存与目前的工作目录或用户指定的目录之下。注意事项:a当备份零件或组件时,则其相关的二维工程图亦被备份b、当备份组件时,则用户可选择是否要备份所含的零组件。

$ B" Y' N T0 R" T

2、重命名:如一个零件为某组件之零组件,或此零件以产生某个二维工程图,则次零件重新命名后,会破坏其相关组件和工程图之文件;但如果此零件与其相关组件同时存在内存中,则零件之名称不会影响其相关组件或工程图文件。

备份工程图的时候会备份零件呀,反过来不能备份工程图呀

楼主:
Re: PROE小心得(不定期更新)

对,这个问题以前在孤风论坛中就有过,没找到解决方式,但林清安的书上和帮助中心里都说保存所有的从属文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M1 r; k

现在的情况是:1、备份组件时,自动备份零组件,不备份工程图

                     2、备份零件时,不备份工程图

                     3、备份工程图时,备份零件及组件

楼主:
Re: PROE小心得(不定期更新)

3、对于正常标注,PROE中不允许出现多余尺寸,但某些时候,有的尺寸必须被标出来,为了避免和其他尺寸冲突,采取参照尺寸的方式:编辑---转换到---参照。(右键弹出菜单亦可)

4、对圆锥曲线或spline端点角度的标注:尺寸标注状态下,点击参照,端点,曲线(不分顺序),在尺寸位置按中键即可

 H9 G8 v

5、草绘旋转轴,系统默认是第一条中心线,用户可以通过   草绘---特征工具---旋转轴(右键菜单亦可)   来确定。

 T

6、草绘环境下  草绘---数据来自文件  可以导入*.dwg文件,   igs文件,     I11ustratro的ai文件.

楼主:

7、config设置缺省的模板为公制
零件模块:template_solidpart                          mmns_part_solid.prt
模具模块:template_mfgmold                           mmns_mfg_mold.mfg
钣金模块:template_sheetmetalpart                mmns_part_sheetmetal.prt
装配模块:template_designasm                       mmns_asm_design.asm

8、扫描的属性
a、增加内部因素:非封闭剖面,封闭的轨迹线
b、无内部因素:封闭剖面,封闭或非封闭的轨迹线

9、剖面沿着轨迹线做扫描时,会垂直轨迹线。对扫描特征做剖面修改时,注意必要尺寸不要过大,以至于在轨迹线上运动时卡在转弯处,嘿嘿。

网友(2010-12-01):
我也是菜鸟,刚刚学,谢谢分享!

网友:
恩,有些小技巧来分享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些细节确实值得注意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