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A3钢呀

楼主(2006-11-02):
请问什么是A3钢呀

& q" I, { k) n0 h, M4 j

网友:

A3钢是过去的叫法,现在虽然还在用,但已限于口语,在书面文件中最好别用,它是甲类钢,这类钢生产厂家出厂时只保证机械性能而不保证化学成份,所以杂质成份如S、P可能多一点,其含碳量在0.2%左右,大致相当于20号钢,与新标准中Q235相当。

网友:

是老的叫法,在文件中要求的A3钢在实际中一般使用Q235就可以.

网友:

准确的说,A3对应现在的Q235A。

网友:

Q235A

楼主:

小弟多谢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

有谁有材料老叫法和新叫法的对应?

网友:

最新的标准"Q235-A".

网友:

Q235

网友:

A3、A3F都是以前的叫法
现在是Q235-A、Q235-A.F

网友:

除了楼主都对头!

网友:

没错是Q235A

网友:

其实A3就是现在的Q235-A,像B3就是Q235-B 还有A2等等啦还有沸腾钢,半镇静钢,镇静钢,这是脱氧程度而言的,还有像A就是按含"S"等四原素含量而言"A.B.C.D"

网友:

老版本的机械设计手册都有新旧标准对照表,现在新出的就不知道了。反正A3就是现在的Q235-A了

楼主:

多谢各位了
小弟已经知道了

网友:

可查一下,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的“机械设计手册“第四版第1卷的材料表上中有一栏里标出了对应新标准的旧标准的牌号。

网友(2007-01-02):

A3对应现在的Q235A

网友:

那我想问一下NAK80H大概硬度是多少呢
跟进口的718差多少呢

网友:

Q235A!

网友:

Q23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