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管路振动的原因---[请教]

楼主(2006-11-02):
船用液压系统,油缸柱塞收进时振动厉害。

网友:
Re: 求助液压管路振动的原因

1, 可能油路中有气泡
2, 油缸的装配质量有问题

网友:
Re: 求助液压管路振动的原因

上面两位考虑之外看看回油路上是否有足够的背压

网友:
Re: 求助液压管路振动的原因

请传原理图分析,可能是油缸本身的问题,也可能是外部负载的问题,还可能是液压系统的问题。

网友:
Re: 求助液压管路振动的原因

油缸柱塞收进时系统压力、负载是否变化?

网友:
Re: 求助液压管路振动的原因

我在实际中调试系统时遇到过节流阀开口过大时,系统的管路振动相当厉害(当时想提高油缸速度)。
楼主,柱塞缸一般是以自重收回的,是否回程太快,管路通经小而造成。

网友:
Re: 求助液压管路振动的原因

在适当位置布置管夹,可明显减少管路震动

网友:

油泵漏气,也能产生震动.

网友:

1, 可能油路中有气泡
2, 油缸的装配质量有问题
3,摩擦系数变化
4,力矩变化

网友(2008-01-06):
除以上分析外如果你是伺服系统,需要检查接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