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roE中如何实现小装配在爆炸图中不被分解?

楼主(2006-11-02):
请问各位大侠:

  ProE(野火)中如何实现小装配在爆炸图中不被分解?

  如:在减压器的装配中分解视图,会把轴承一并给分解了。

  我不想把其(包括其它小装配)分解,如何实现呢?

  先谢了!

网友:

野火2.0下:分解状态下-------视图-------视图管理器-----选择分解对话框------选择欲修改爆炸位置的名称-----编辑----------重定义-------分解状态

楼主:

一点一滴先生:你好!
  你说的是在分解状态下,那小装配不也就已经分解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