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螺栓强度的校核--[请教]

楼主(2006-11-02):
各位大虾,

1 a* ?9 Z% S S# w# }

请问液压马达中连接螺栓的强度校核应该按怎样的步骤?

谢谢,急用!

网友:

按常规校核方法,考虑到一定的液压冲击形成的附加载荷就行了。

网友:

试工况而定,楼主需要详细说明

网友:

可参照一下我的计算方法:http://bbs.cmiw.cn/forums/22592/ShowPost.aspx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我看了你说的方法。但摆线马达和油缸有所不同啊,另外,是否应该先计算预紧力?

网友:

我们一般用的是12.9级的,扭矩根据要求拧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