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编程软件SFC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6-11-02):
在三菱PLC编程软件SW0PC-FXGP/WIN-C内怎样进行以下SFC程序编写!我搞不明白,郁闷!可以的话加我QQ474532328远程操作手把手教我一回,在此谢过

网友:

回复楼主:SFC好象是C++编程里面的,不是三菱PLC的范畴。楼主到底想问什么,请把问题写清楚一些,好吗?

楼主:

我是讲,PLC编写程序有三种格式:指令形式,梯形图,SFC
但SFC主要是步进流程图的形式,不知是否是这样理解。以上三种格式是可以相互转换。但问题是我不会以SFC形式编程。

网友:

楼主,SFC编程我也不会。这个可以不用去学,只要掌握好指令表和梯形图就行了!

网友:

大哥那个太复杂了?
用指令比较快一点啊

网友:

SW0PC-FXGP/WIN-C
在这里面的SFC编程方式也不见得很简单~~

呵呵~~

主要看个人习惯来做

网友:

SFC编程是更符合现代控制控制理念的好方法,应该讲入门感觉难,,实际应用...不难.....是趋势,可以展开讨论一下,鼓励!

网友(2011-11-30):
SFC、梯形图等是编程的方法,用Developer,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