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时停时动怎么回事啊?--[请教]

楼主(2006-11-02):
油缸时停时动怎么回事啊

网友:

能否把油缸的工作环境说一下,

网友:

那是油缸爬行现象,油路中可能有气,当油缸动作时,把卡套拧松放出气体可以解决。

网友:

如果油缸有气的话动的时候会很快,活塞杆圆柱度不好,密封环摩擦力不均匀 这些都是至油缸单独运动的状况

网友:

考虑应该换条油缸试一下吧,因为如果油缸有问题自己修可能出问题。

网友(2006-12-03):

有可能油缸活塞杆弯了,或者可以考虑穿油了吗

网友:

楼主能否把油缸的 工作环境及系统大概介绍以下,否则光按照你的描述,可能性太多了,没法回答你的。

网友:

哈哈~楼主不在啊,不知道什么样的油缸不好说啊,是不是工作一段后温度生高间隙边小了~

网友:

油缸在负负载的情况下也会时停时动

网友(2007-02-24):

有气、活塞杆弯了、油泵供油波动、活塞油封窜油等

网友:

以上说得都对,都有可能造成时动时停现象

网友:

在系统流量不足以保证其运动速度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2007-10-17):
排气先,检查是否内泄,系统压力检查

网友:
这是液压缸爬行现象!可能你要看看是不是刚修复更换上去的还是 原来没有后来出现的这样判断一下是否外部负载或导向的摩擦力增大了 导致液压缸爬行!

网友:
三楼的说法可能性最大了!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2008-04-03):
很可能是进气了!

网友(2009-11-11):
也可以检查一下负载情况。

网友(2009-12-16):
首先考虑是不是油缸有气  先排气  其次检查活塞杆是不是有弯曲 再有就是机械部分是不是存在憋劲现象

网友(2013-01-11):
有缸自身的问题还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你的油缸是什么控制的啊  看看电磁阀

网友(2013-06-23):
应该是串腔的可能比较大  其他的容易您应该已经排除了

网友(2014-01-07):
如果油缸有气的话动的时候会很快,活塞杆圆柱度不好,密封环摩擦力不均匀 这些都是至油缸单独运动的状况

网友(2014-07-18):
1,检查活塞杆是否弯曲,2,是否密封过紧或卸漏,3,油路有气,放气,4,检查控制阀和油泵

网友(2014-12-23):
油路中可能有气

网友(2015-03-04):
有可能油缸内壁有划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