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购的液压系统如何验收?

楼主(2006-11-03):
哪位大侠做过此方面的相关工作!

网友:

我家的设备也有这个问题,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因为器件选择上,品牌有没有问题,安装有没有问题等只要看一下就清楚了。液压系统的泄漏噪声等主要问题却不是简单就能知道的,如果也去搞一个试验台的话,那系统还不如自己做算了。所以,我们基本上是要靠设备整体调试时才能看的出问题来,虽然有些迟,也没有法子!
希望有经验的大侠指教!

楼主:

调试是你们自己调试的吗?制造商不负责安装调试?你们验收就是整体看下工作正常没什么问题就可以了吗?有没有一些什么标准之类的啊?

网友:

我们是做铸造机的,我说的调试是调试整个铸造机,包括机械动作,液压和电气控制等。标准之类的东西是有的,可以参照国家标准,也可以自己订一个自己的企业标准,但问题是你要按标准验收的话,必须跟上相应的检测设备,这样的话就不是很好办了。我们靠整体设备在自家厂里调试动作时来检验液压系统有无问题。幸好我们主要设备一直用进口的液压产品,所以一般也不会有大的问题。

网友:

首先看图纸和实物是否相同,元件品牌是否达到你提出的要求,功能是否满足你的需要,元件的布置是否合理等。经过调试运行一段时间后,系统是否有异常现象产生。如:系统油温、运行的节拍、输出力是否达到要求。如不合意就叫他改善。

网友:

参考GB3766-83《液压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结合你们系统的特点拟定
另:液压系统的验收时间要长,液压系统故障多样,长时间运行时,可以将装配中存在的问题暴露出来。

网友:

我们这只能是通过设备的安装调试,再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后才能够判定液压系统是否合格,,当然,,如果整个系统不是自己设计的,,可以验算一下,,,看看系统的涉及是否符合要求,,,很多供货厂家仗着对方不懂设计糊弄你,,,这就要看验质员的水平了,,

楼主:

开发部那边有人负责这方面的设计,功能是他们提出的他们应该最清楚能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象液压厂给的一些型号的选型是否满足要求,这些要根据负载压力流量来计算才能知道的。

网友:

首先須確認,原先有做第一.廠牌指定ㄇ?如油研.力世樂~~~或其他指定廠商的零件(因價格差異很大),第二.在來就是驗收時看接頭裝配處是否有洩油狀況.第三.馬達運轉時,幫浦或馬達有異常ㄇ?(如怪聲~)第四.運轉試車,管路是否有顛倒裝置的問題(如a.b孔)~~以上一般如沒問題的話,大慨也就如此讓廠商做保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