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变量柱塞泵有兴趣请加入(讨论)

楼主(2006-11-03):
改变柱塞泵的排量有以下几种方式:改变原动机的转速、改变柱塞行程、改变柱塞直径。

( S- f, `. R l3 y/ Q3 ?# b

在原动机的转速一定的情况下,欲在大范围内调节流量和压力,准备采取以下方式:  1  在线改变柱塞直径,  2   改变柱塞行程。

讨论的问题是: 采用轴向斜盘式,还是采用径向改变曲柄半径的方式改变柱塞行程效果更好?

目前的反馈是:改变曲柄半径的方式改变柱塞行程,比 采用轴向斜盘式的更加稳定,寿命长,调节后的震荡小。

有兴趣的可以发表高论!

网友:

您好忙路的熊大侠

我公司的设备上使用的都是斜盘式YCY系列的变量柱塞泵,

我没使用过改变曲柄半径的变量柱塞泵,您可以详细介绍一下吗?

谢谢!

楼主:

我在飞 大侠:
应别人的要求,我们正在考虑这种结构,有两种形式可以采用,1  采用双偏心定位的方式, 2  采用滑块偏心定位的方式。目的是改变曲柄的半径,。进而改变柱塞的行程。

网友:

总的说来,径向方式比轴向的是有你说的优点,但轴向泵结构紧凑,功率密度更大。现在moog的径向柱塞泵寿命可达10000小时,特耐冲击,噪音小。大多数超高压泵都采用径向结构

网友:

您好忙路的熊大侠

我一直有一种想法但在液压系统中没有使用,

采用改变油泵驱动电机的转速改变油泵的输出流量(很多胶泵是这样的)。

请大家指正。

网友:

我们改过液压泵柱塞直径来实现增大流量,但改造后效果不是很好。我们是轴向斜盘泵,柱塞改造后柱塞寿命短了。

网友:

5楼的,改变转速实现对液压泵的控制这种方案已经出现许多年,多采用伺服电机来变转速,学术上叫变频容积控制,有好多的文章,现实中产品已经很多,日本油研、大金等公司都推出了产品在国内销售。现在德国VOITH公司的EAPI产品作的集成度更高,大家可以翻阅10月份的液压与启动察看。我想问楼上的,你们改变柱塞直径是通过什么方法实现

网友:

我们那里定做了一些偶件外形基本尺寸于原来的一样柱塞,将原厂的换下来。这个办法有点单纯,^_^结果没成功,柱塞不经用 后来改换了设计好了的成型泵

网友:

那就不会实现连续变量吧?

网友:

要变量只有在调节斜盘来实现不是很理想

楼主:

我要说的是连续改变曲柄半径的问题,各位什么高见。

网友:

我觉得这样的方法不太好。改变曲柄半径对应的是改变柱塞的行程,势必导致在小排量的情况下柱赛底部存在较大的无效容积,这样在高压情况下可引起较大的振动和噪音,同时效率也会降低。从结构上说也导致变量控制部分复杂,控制的相应速度也受到影响。同时机构复杂导致带来机械结构上的间隙引起控制性能的问题和附加的机械噪音

网友(2010-11-20):
好贴,大家一起顶起来。
各抒己见。
别沉下去了。

网友:
材料,机加工,热处理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时候,考虑这类问题有很大的意义吗?

网友:
在线改变柱塞的直径?怎样实现?很纳闷呀。改变行程可以改变排量,对着哩。转速也可以呀。

网友:
我很感兴趣呀!!!!!!!!

网友:
(我们那里定做了一些偶件外形基本尺寸于原来的一样柱塞,将原厂的换下来)这样做有意思吗,好像不是正道啊

网友:
这个贴子楼主有较多理解错误,时间也很久了,还是沉了吧,不如另开新贴。转速影响的是流量,跟排量没什么关系,首先这点就搞错了;改变柱塞直径实现起来太烦琐,以目前的技术手段不现实,而且要配对变化,几无实用价值;曲柄方式机械惯量大,冲击和波动大,变量的话连杆参数不易优化,亦不可取。

网友:
学习一下,偶没什么实际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变频电机带定量泵在小功率系统中有优势,但是随着功率的增大,大功率变频器的价格让人无法承受,所以在大功率系统还是变量泵的天下。小弟的一点愚见呵呵

网友:
谢谢楼主啊呵呵,听不懂来顶下

网友(2011-03-08):
世界上最好的柱塞泵是哪个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