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T 1/4'的公称直径是多少啊?

楼主(2006-11-03):
今天我们公司进了一些NPT 1/4'的管螺纹的订单,
供应商上面的标注为公称直径为8.

请问各位大侠:NPT 1/4'的公称直径是8吗?

是怎么查到的.或怎么计算的?

网友:

这该是圆锥管螺纹,在设计手册上能查到,NPT 1/4':螺距1.411mm,大经13.616,中经12.487,小径11.35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该是圆锥管螺纹,在设计手册上能查到,NPT 1/4':螺距1.411mm,大经13.616,中经12.487,小径11.358

: n7 H. A9 u j$ v

补充:NPT螺纹是锥度的,1:16

网友:

圆锥管螺纹的直径尺寸是以基面处为准!

网友:

螺纹手册上有啊。。。
你要是不是搞加工的就不用管这么细啊。。。
一般能加工螺纹的地方就能加工这。。。
你只要分清接口就行。

网友:

圆锥管螺纹,机械手册中的Z1/4",多用于液压系统的管接件.螺纹底孔为锥孔,需铰孔.

网友:

NPT应该是英制的,公制的是ZM,不知道NPT卡套式锥管接头的标准是什么?

网友(2006-12-03):

NPT 1/4是美制一般密封管螺纹,

网友:

NPT是美制60°密封锥管螺纹,具体尺寸要查一下具体资料了,好像机械设计师手册上有

网友:

回7楼的。卡套式锥管螺纹的接头品种多了,不知道你说的是那一种,
卡套式锥螺纹直通管接头,GB/T3734
卡套式锥螺纹长管接头,GB/T3736(选用时要注意锥螺纹的长度,有两三种长度)
卡套式锥螺纹直角管接头,GB/T3739
卡套式锥螺纹三通管接头,GB/T3742(一般都没有现货的)
卡套式锥螺纹直角三通管接头,GB3744(一般都没有现货的)
卡套式锥螺纹对接直通管接头,GB/T3755(一般都没有现货的)
卡套式锥螺纹对接直角管接头,GB/T3758(一般都没有现货的)
还有一点要补充,NPT60°,PT55°,锥螺纹的接头尽可能选用PT55°NPT的都要预定呢,PT55°可以拧到NPT60°的里面去反过来就不行

网友(2007-08-14):

论坛很多帖子都有这方面的内容,多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