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机冷却水管老是被烧坏---[实际问题,求助]

楼主(2006-11-03):
以下实际问题请教各位大佬:

实际使用的DTN-40型交流点(凸)焊机,点焊δ=1.6的 SECC料时,最大焊接电流8.5KA,在点焊近50个点时,发生上电极头严重发热烧毁内部冷却管的情况.

将冷却水管拆卸后用压缩空气吹过,也未解决掉这个问题.其他焊接条件未改变(以前一直可连续焊接2-3小时也不会发生以上情况).

t6 b D4 E, @0 M

请问有哪个大侠可以指点下如何解决!

 R* ]$ H

谢谢!

网友:

DTN-40型交流点(凸)焊机我已经网上看到了,能把具体的数据告诉我么?
在一个你说的"电极头严重发热烧毁内部冷却管的情况"
冷却管指的是什么?
能说的具体一些么?
我觉得造成电极头严重发热的原因很可能是设备操作是焊接数据改变,不知道你们是否改动焊接数据?

楼主:

谢谢楼上的kala大侠!
我所说的冷却管即附图示的冷却水导管,为尼龙管类材料,高温下会粘接.
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也调出设备所设置的所有设置条件看了.和出现此故障前一样,没有改变.(数显面板),所以还得请教,是否可以指点一条明路.

网友:

回复楼主,能用金属波纹管做冷却水管吗?我在工作中用过,这个应该效果很好的!

楼主:

回复楼上的,我公司所有点焊机冷却系统均为循环冷却,是用网纹管的,改为金属波纹管可能不太现实,而且发生此烧管故障仅出现在上部分,下部无异常.

网友:

你可以和制造商联系呀,也许他们可以解决

网友:

回复楼主:可以使用隔热纸或防火纸试试!

网友:

大哥我是专业搞电阻焊的,
不管什么型号的设备,国际标准水流速度是6L/min
然后你那水管用我忘记型号了,以后告诉你,如果是直壁电极
用铜管就行了,我这里电流最大30KA,每天工作早晚班十六个
小时也每问题啊?
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发邮件给我吧?
lugang124963245@163.com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我今天自己去拆开了解了下,初步估计是回水管的球阀扳手处长期使用磨损变大,且紧定螺母滑牙,导致打开不完全,造成回水流量减小.经过处理,目前暂时未发现频繁烧管现象.如果后面再发生,还得向各位请教.

网友:

点焊机电极一般用循环水冷却,在焊接瞬间,电极温度很高,电极内用尼龙管遇高温时会熔化粘连,造成水流不畅,最好将尼龙管换成紫铜管.
其次你要检查一下水的回路是否出现了阻塞,

网友(2008-04-22):
回复 网友A: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92年左右),附近在搞建筑他们是把电焊机放到水桶里 。% p. R+ l: r6 A( ]
当时我觉的好玩!结果晚上连觉都没睡着,只顾眼睛疼了。

网友(2010-01-04):
我们公司的点焊机也 会出现这种现象,电极处会落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