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CrMo的性能与42CrMo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11-03):
50CrMo的性能与42CrMo有什么区别?

我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个材料50CrMo,以前很少见到,不知道50CrMo的性能与42CrMo有什么区别?请各位指教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单行本常用工程材料>(化学工业出版社)手册上可以查到; 合金结构钢(GB/T3077-1999、JB/T6396-1992)

5 k2 O% }3 L L- ?, N

前二位数表示平均含碳量为万分之几,50CrMo机械性能高于42CrMo。特性和用途查手册。

楼主:

请问怎样才有权在资料共享区下载

网友:

两种材料的性能应该差不多,基本可以互换,50CrMo的含碳量高一点,塑性差点,但强度高点,但是42CrMo的调质性能应该更好一点,也比较常用.

网友:

一般情况可以互换吧。我们现在4150就是用42CrMo代的,其实应该是50CrMo

网友:

50CrMo的淬火硬度比42CrMo大一些。
50CrMo 最大HRC53
42CrMo 最大HRC50
其余都差不多,42CrMo更常用一些。

网友:

这两种钢的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几乎一样。只是50CrMo硬度和耐磨性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