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膨胀水箱(副水箱)的高度要求---[实际问题,请教]

楼主(2006-11-03):
谁知道汽车膨胀水箱(副水箱)的高度要求,
我有一台车发到辽河了。客户说副水箱高度有问题

网友:
Re: 谁知道汽车膨胀水箱(副水箱)的高度要求,

具体什么问题说说啊

网友:

什么厂牌的车,副水箱的高度没有特殊要求.只要加水口高于散热器加水口,在有限的引擎盖下不可能高出很多. 具体什么问题要问清楚.

网友:

请教王工:我单位去年购买的叉车,用的是三菱的发动机,副水箱的加水口比散热器的加水口低,车辆在使用中水温高,容易开锅,这和副水箱位置的设计有关系吗?

网友(2007-11-26):
有关系!副水箱要比散热器出水口高最好1`具体数字,我再帮你问问

网友:
好的,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