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清洗机---[实际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06-11-03):
我们现在在用一台单槽超声波清洗机,整个槽长2.8米.需要清洗的工件是约以15M/D的速度运动(进槽-清洗-出槽),因为我们以前没有超声波清洗机的经验,现在才发现工件以这样的速度运动时,清洗机发出的波已经很微弱了,起不到清洗的作用.因为要配合生产的原因,所以工件运动的速度不能变小.超声波清洗机的性能指标为:两侧振板,每侧有有72个50W的振子.

想问:有其它补救方法吗?谢谢!

网友:

楼主网友好!

我想确认一下:需要清洗的工件是约以15M/S的速度运动(进槽-清洗-出槽),……

1?:工件移动速度是每秒1.5米-----还是每秒15米?

2?:该工件体积多大?

3?:该工件是否可用只有一个超声波振子的缸中清洗,如果可以,清净的最小时间是多少?

4?:给清洗工序使用的空间最大尺寸多少?请给出长、宽、高,单位==毫米。

我也许能帮出些主意。

syw  061103---23.35

网友:

楼主好!
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清洗线材一类的工件吧?
可以将清洗时间适当延长,譬如让工件在清洗槽内往复前进,附简单示意图一份以作参考!
只要保持工件在清洗槽内的时间在1min以上,应该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清洗效果。

楼主:

2楼:先谢谢了.
不好意思,我犯了个大错误,工件是以15M/D的速度.工件体积约40立方厘米,是陶瓷.约16S.清洗空间的最大尺寸:3000*2000*1000.非常感谢!
3楼:先谢谢了
我们的工件是不能在槽里做往复运动的.

网友:

这样清洗的方式没问题,但15M/D速度的单位是什么意思,在超声波槽清洗中,对零件运行速度有要求,快了达不到超声波清洗效果。

网友:

两侧振板是什么意思?
我们单位用过超声波清洗线。在3米长的清洗线有2个超声波发生器,都是放在水槽底部,工件在超声波发生器正上方通过,没有侧振板。
清洗分为予清洗、1次清洗、2次清洗。
清洗液为自制纯水(1级)。
清洗含油工件时先去油再上清洗线。
清洗效果可以满足欧洲客户对电器件清洁度的要求。
以上是我们的清洗方法,不知是否适用。

网友:

真的

% \/ k x5 @) m+ x3 x

15M/D是什么单位啊?

我也不懂

请教!??

 [

网友:

还有那陶瓷块在那传送带上是怎么运行的啊?

在折弯处会处于什么状态呢?

请教!!

网友:

不好意思,没领会楼主的意思!根据您所提供的数据,我计算了一下您现在槽内的超声波功率密度约为1.2W/L,这样的功率密度对超声波清洗根本起不了多大作用。正常来说,超声波在清洗液内的功率密度需要达到6-8W/L才能达到清洗效果,当然清洗液的温度及清洗时间也是一个很大的作用。如果如6楼所说的用纯水清洗的话您可以适当提高一下清洗液的使用温度,大概在50-60℃,这样可以提高超声波的空化作用。如果这样还不行的话,只能增大超声波的功率或者采用化纤喷丝板清洗用的聚焦式超声波换能器。

网友:

楼主网友好!

你在4楼重写的有关数据为:工件是以15M/D的速度.工件体积约40立方厘米,是陶瓷.
约16S.清洗空间的最大尺寸:3000*2000*1000.

//*******************************************

我复述一遍,请帮确认。

工件线速度==15米/每分钟
工件体积约40立方厘米==34毫米*34毫米*34毫米
工件材质==陶瓷.
单缸清洗最小时间==16秒
清洗空间的最大尺寸:长==3000毫米----宽==2000毫米-----高==1000毫米.

//**********************************************

方案一、做一个如图所示的罩,在三个平面上排列安装阵列超声波发生器,并将其没入水中,
罩的尺寸以离超声波发生器离工件越近越好!

方案二、需要利用上部的空间。
?:高==1000毫米.-----上面再没有可利用的空间了吗?

syw   061106---10.25

网友:

您的问题还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1、您的工件是如何分布的,一行几列。放满了没有。也就是说,可不可以考虑通过分列的方式,使清洗机减速运行,从而增加清洗时间。 2.有1000mm的高度,从图上看工件在输送带上的固定不是问题,哪可不可以考虑上下回转。也可以增加清洗时间。

网友(2007-04-30):

楼主的表达能力是不是有点问题,没有将问题最根本的说出来,别人如何来帮助你?

网友(2009-07-29):
这个问题就这么不了了之了?真晕.估计花了钱买的超声波清洗机也都扔到边上去不用了.

网友(2012-06-14):
可以再加一块振板。增加功率。

网友(2012-09-27):
不负责的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