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粉末冶金件的磷化或表面氧化处理

楼主(2006-11-03):
   粉末冶金件因内部具有孔隙或内部含油,是无法用常规的处理钢铁的方法进行磷化和氧化(发蓝)处理的。现在粉末冶金件常用的氧化-发黑工艺是蒸汽处理而不是化学处理。我不需表面发黑,只需稍微氧化一下表面成褐色便行,除了加热氧化之外,不知还有没有化学处理方法?

   注意:粉末冶金件不能用酸性水溶液试剂,但可以用油剂。如有哪位有办法解决,本人一定酬谢!

   可用邮件联系:xjy_pm@163.com

网友:

楼主网友好!

你的帖中有这样一段话:
粉末冶金件因内部具有孔隙或内部含油,是无法用常规的处理钢铁的方法进行磷化和
氧化(发蓝)处理的。
//*******************************
我对这方面的问题是外行。我想问的是,如果我用常规的处理钢铁的方法,对粉末冶金件
进行磷化和氧化(发蓝)方法,进行处理……

不含油的会出现什么结果?
含油的会出现什么结果?

谢谢!

syw   061103---22.12

楼主:

不含油的日子一长会出长白毛-----腐蚀液析出,含油的可能处理不了,也会出现内部腐蚀。

楼主:

这个论坛人气有问题!

网友:

长愚 网友好!

不含油的方法一:先用负压浸漆(胶)工艺,将内部的微孔密封,干后,再将表面漆(胶)
去除,再用普通常规的处理钢铁的方法进行磷化和氧化(发蓝)处理。

方法二:再帮你想……

//************************************************

含油的方法一:将磷化和氧化(发蓝)处理液与工件放到“超声波缸”中进行处理。

方法二:再帮你想……
syw   061105---15.28

楼主:

感谢“开门”君回复!
我们的产品因工作性质决定必须含油,必须在含了油的前提下进行氧化或在氧化之后再含油,而我的氧化又不能成兰色或黑色。

网友:

长愚网友好!

 你在3楼提到的难题是:“含油的可能处理不了,也会出现内部腐蚀。”

我在5楼处给出的超声波方案,是针对这一难题而给出的解。超声波能使表面油去掉使之与反应液接触发生反应,又能保持孔内的油不易出来……

至于颜色,反应液中加入铁元素不就可以生成褐红色吗?

 syw 061105---18.16

楼主:

你是说在超声设备中磷化?我这方法看够呛,我没超声设备,没试过,也不知行不行。不过,我十分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A:

长愚网友好!

看到你在8楼的帖,我马上给我们的一位工程师挂了个电话,电子市场有小号的超声波清洗缸,
120元一台,缸的容积有两包香烟那么大(厚)。

你遇到的难题是:“因为粉末冶金件因内部具有孔隙或内部含油,……”
从而导至零件因油的存在不能与磷化液反应……

而超声波在水中清洗去油效果很好,你看,零件表面的油在超声波去掉了,从而能和磷化液进行
反应,而孔隙内的油又出不来,此不正是你期待的效果吗?!

一个好的点子来之不易,那怕稍微有点道理,也不要轻易放弃。科学史上“因一点之差”
而导至成功与失败的事例太多了。

syw   061109---19.06

网友(2015-06-13):
引用 网友A:
长愚网友好!

看到你在8楼的帖,我马上给我们的一位工程师挂了个电话,电子市场有小号的超声波清洗缸,
 ...

虽然是一个很多年之前的帖子,但是现在依然值得讨论,大侠的钻研和探讨的严谨值得我们学习

我解释两句

1.在工件内孔有油的情况下(表面无油)进行磷化处理是不可行的,因为水压和毛细作用,包括磷化液的除油作用,会依然导致工件内孔残留磷化液,而油亦会在加工中渗出导致表面发花,引起的后果就是表面状态不佳,工件会表面有“长白毛”现象出现
2.我目前正在测试一些我的想法,也是因为工作的需要,采用的方式是
  a.工件在烧结成型热处理后不能上油,然后做完磷化或者其他工艺,最后用负压高温水洗,然后还需要超音波彻底清洗后,烘干,然后或者密封也好,上油也好,这个中间难点就是负压水洗问题,不知道从设备的地方是否可以解决,还有待社区大侠指点
  b.采用低温镀铁工艺,来让表面有均一状态,但是目前国内居然连肯帮我打样的工厂都找不到,不得不说,国内技术的保守以及钻研心态让人无语(当然,这个工艺是不适合用作功能件,即储油耐磨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