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的液晶显示器亮度不高怎么办?

楼主(2006-11-04):
在数控机床使用过程中(4年),液晶显示屏的亮度越来越低,在白天的时候,看上面的字母很吃力,当关机时,屏幕上有几道黑色的痕迹,急切请教哪位高手给一个解决的办法?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楼主:

哪位大哥知道,快告诉小弟吧!!!!!!

网友:

不知道您用的机器型号/数控系统型号/配备的液晶显示屏型号,
随便说两句吧:
1. 首先看软件(参数)能否调整,如对比度/亮度/色度等
2. 再看看有硬件措施否,比如调整电位器之类的;
3. 可否采用错屏(错开常用显示区)显示的方法(调整硬件部分);
4. 如以上招法全不灵,建议更换.

网友:

在参数修改里找有没有一constrast能否修改

网友:

应该有的调的吧?

楼主:

机床是牧野生产的,用的是发那克系统GF8,显示屏是局部的发暗不清,不知是怎么回事?打电话问售后他们说不能调亮度,希望大家告知啊!!!

网友:

应该是显示屏本身出故障了,要想根治可能需要换屏了!

2 @" p! x) D t

亮度应该是有系统参数可调的,但技术一般的FANUC销售人员也不一定能清楚!因为普通资料上并不给出此类参数!

网友:

将里面的限流电阻调小呀

网友:

应该是显示屏故障

网友:

换一下背光源灯管试一下啊?
应该不是很贵的

网友:

灯管老化,应该是,
灯管本身不值钱,如果你能买到,关键是你不知道在哪买,所以,找厂家,你得花高价了,一个灯管也就20块钱,但找厂家就得2,3000(包括电路板),不会单卖灯管给你的,也有可能是电路板问题,上面好像有个电抗器.

楼主:

问11楼的
到哪可以买到啊?谢谢了

网友:

你可以问供应商联系啊?

网友(2006-12-12):

如果是FANUC的话,那么请检查一下如下方法是否可以:面板上的SYSTEM--找到COLOR(彩色的单词)---按操作按键---选择三原色中的红,黄,绿。----找到右手边的两个按键(具体的单词我不记得了)最高可以调到15.补充说明一下背景灯的寿命是10000小时,如果超过了5000小时,那么建议更换!

网友:

大概就是灯管的问题,买个灯管换了,也可以找显示器的灯管也可替代,

网友:

是北京的吗
型号

楼主:

是上海牧野的,机床是GF8,显示屏型号是A02B-0236-B618

网友:

应该是灯管问题,时间到了吧.

网友(2007-02-14):

是对比度不行还是亮度不行,要搞清楚

网友(2008-04-21):
灯管问题,时间到了,我们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液晶屏的背光灯老化了,换一条背光灯试一下,十几块钱一条,还有就是看看高压板是不是漏电。

网友(2008-07-13):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直接更换,简单快捷

网友:
你打到回零状态,然后按  光标 上或者下   试一下,凯恩帝就是这样,

网友(2009-08-25):
哪位大哥知道四川广泰数控系统液晶屏的灯管上哪去买2W的,急!!

网友:
如果没有任何的改动,显示屏变暗,应该是本身的故障了,就算能调也是治标不治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