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比转速的叶轮设计---[请教]

楼主(2006-11-04):
小比转速高扬程的叶轮怎么设计好?比如Q=25,H=125,由于叶轮出口宽度小,本公司为5,所以给铸造带来了很大困难,根本无法清理,我们目前的不锈钢叶轮采用了后盖板分开铸造然后焊接的方法,结果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因为2结合面不可能结合完美,加上焊接技术问题,泵的性能不理想,而且噪音较大,请问大家:你们是怎么做的?

网友:

可以把流道堵塞大部分,这样流道宽度就增加了.但整体铸造铸件废品率仍较高,尤其对铸造水平要求较高.精密铸造还好点.其实你们采用的这个方法不错,焊接,对数控机床加工来说,能配合得很好,在盖板上打孔再焊接,能做得很好.我以前采用整体铸造是因为必须执行API610标准.噪音较大,性能不理想,主要应该是水力设计的问题.我以前做过比你这个比转速还小的,也没问题.对我来说,25立方,感觉已经很大了,以前我要面对的是3 个立方,6个立方100米的.

网友:

我们曾经用钎焊的方法焊过类似的叶轮,钛合金的,铝合金的,不知你们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