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实际问题,请教]

楼主(2006-11-04):
<>  现在需要一个电机带双轴输出的减速机(输出轴垂直于输入轴的那种,这两个输出轴严格同心,且旋转方向一致)这两个轴各自连接一个连轴器——长轴——圆柱齿轮,随着电机的旋转带动减速机轴——连轴器——长轴——圆柱齿轮在齿条上做上下运动,这个电机减速机固定在一个平台上,通过两端的齿轮相对齿条运动使得这个平台作上下垂直运动。这个长轴靠近圆柱齿轮的那一段用带座轴承固定。
<>并且要求这个平台(也就是指这个减速机,因为它们是连在一起的)可变速,可精确定位至毫米级。这个平台总重最大不超过5吨,要求在快速提升的时候可以在3~5秒钟提升约1.2M,可变速以减少冲击。
<>请教这个电机是不是力矩电机?伺服电机和力矩电机有什么区别?这些我都没用过。这种减速机我在样本上没查到,它叫什么名字?我大概要用多大的电机?5KW左右够了么?
问题多了些。各位帮帮我吧。先谢过了。等有空回头把示意图画给大家看。

网友:

<>1.你的长轴最好各用2个连座轴承.
<>2.你的意思是齿条固定,但马达,减速机,轴,连轴器,长轴,圆柱齿轮,平台等做上下运动吗?
<>  若是如此你的平台要安装类似线性滑轨的直线运动元件.
3.毫米=mm吗?若是,用普通减速机即可.
4.伺服电机可做速度,位置,扭力控制. 力矩电机则是在定速下產生一定扭力.不知臺湾之定义是否与大陆同.
5.上下平台於上下极限位置最好各装2个sensor,一个是位置检知,一个极限检知.
6.5吨=5000kg吗?如此高重量,於没真正了解实物,实在无法给你马达选择的建议,最好问问马达厂商.
7.要想想在如此重量负载下,若传动机件损坏,是否有备用安全装置,防止整个系统失控破坏.
8.若能附图将更加了解你的构想,若附dwg档,我只能看autocad2000版的.

网友:

<>你好永不当机1 网友
<>力矩三相异步电动机是一种具有软机械特性和宽调速的范围的特种电机。当负载增加时,电动机的转速能自动的随之降低,而输出力矩增加,保持与负载平衡。力矩电机的堵转转矩高,堵转电流小,能承受一定时间的堵转运行。电机的特性使其适用于卷绕,开卷、堵转和调速等场合及其他用途.
<> 伺服电动机是把所收到的电信号转换成电动机轴上的角位移或角速度输出。分为直流和交流伺服电动机。
根据你的介绍可选普通代刹车电机用变频器控制速度。定位用人机界面+PLC或接近开关等
电机功率选择不能只考虑工作台的重量,还要考虑导轨的摩擦阻力。请先介绍一下你用的什么导轨。
减速机可选TD系列硬齿面双出轴齿轮减速器,如你的圆柱齿轮直径较大,也可用双出轴的蜗杆减速机。

网友:

电机的功率可不可以这样估算:
先算出驱动设备所需要的力矩,以楼主所说为例力矩应该为平台重量+加速度+摩擦力。
计算出的力矩除以减速机的减速比即为电机的输出力矩。
从未参与过这方面的工作,以上仅是个人推测,请高人指点是否正确,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给出的解答,针对2楼朋友我逐一回答:
<> 1,如果各用两个带座轴承的话就可以用别的类型的连轴器了吧,我看过别的厂家只用一个的。不过这个不是关键。各用两个肯定更好了:)
<>2,如你所说,是这个情况,至于直线导轨,那个很贵的。我们采用4个直径50~60mm的导柱配合直线轴承,直线轴承装在带法兰的套里面,每个套装两个。导柱平行于齿条(也就是垂直于平台)。
3,毫米=mm.
4,应该是一样的。
5,肯定要装的,而且不只两个。工作状态下是不可以降到最低处的。
6,这个肯定是要和厂家沟通的。征询他们的意见。
7,这个到没想到,非常感谢,会加以考虑来看看如何做。
8,最近比较忙,没有绘图,明天又要出差,估计要半个月,呜呜。
回答3楼:用的是两个圆柱齿轮,外圆85mm内径40mm齿数15模数5齿部分宽度50mm,45#钢,齿面高频淬火。这个齿轮会不会小了些需不需要改大些?也感谢4楼,我也没算过。都是请厂家自己算的。然后再根据经验选择。
有进来的也看过帮忙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或同意某个观点也可以啊。再次感谢各位。

楼主:

现在还在出差,图纸还没有绘出来。等几天回单位就出图,希望到时候大家能给于帮助。

网友(2007-02-23):

关注ING~~~~~

网友(2008-11-16):
回复 网友A:

要乘上安全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