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挤压型材的强度---[请教]

楼主(2006-11-04):
我们在用到铝合金挤压型材时发现我们供货厂家提供的材料硬度始终不稳,高的可达到HB100以上,低的仅HB80左右,硬度低的加工性能不好,不知按照国家标准,这样的型材是否是合格的,另外标准中规定的延伸率不小于8%是什么意思,是只要大于8%多大也行吗?

网友:

请告知铝合金牌号及规格,以及交货时的状态(M、R、CZ、CS)。金属材料在拉伸时,试样拉断后,其标距部分所增加的长度与原标距长度的百分比叫伸长率。只要大于某一规定的伸长率,即可认为是合格的。

楼主:

谢谢笑笑先生,型材材料为6061,如果不进行热处理按照国家标准硬度应为多少,若进行T6处理,其硬度又应为多少呢?如果是8%的伸长率,假设实测为18%那也是合格的吗?我们不希望抗拉强度太大,那将影响产品的性能.

网友(2006-12-24):

楼上的是使用在枪瞄上的吧? 我们公司开发成功了。

网友:

不好意思,现回答瑞霞网友的问题,不知晚否。

4 p m0 w3 [% W

如果是6061合金铝的话,按美国标准,在不热处理时的硬度为HB45(近似值),而在T6状态时,硬度为HB75。从你的要求来看,希望硬度大点,抗拉强度小,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在满足产品性能的前提下,为了便于加工,我建议你选用7075铝合金。

另外,规定伸长率是8%,只要测量大于8%,按标准也是合格的了,但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和供应商协商,从而规定一个新范围也是可行的。

网友:

同意笑笑先生的说法!我们公司用的都是7075的材料。进口的应用效果很稳定。国内厂商的话?如果是板料国内只有60厚以下的产品。我估计你的产品不稳定是你的供货商供应的产品不合格!我们供应商都是从波音进的货。质量很好。还有7075也不行的话,可以考虑用7050应用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