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质量问题 请教高手

楼主(2006-11-04):
如 看不到图片,请下载附件 谢谢

fficeffice" />

楼主:

忘了请教:如不能满足质量要求 有关的规范\标准 能不能给我发一个啊 谢谢啦

网友:

抱歉,楼主的图看不到,请用附件的形式上传

楼主:

高手都哪去了啊    急

网友:

抱歉,看不到楼主的图片

网友:

看不到啊!

网友:

图片在doc文档里。可惜我回答不了

网友:

看不到图片?

楼主:

......

网友:

听一个朋友说,要是要求高的话,可以采用多层焊接的方法来满足要求。

网友:

看完你的图后,大致有以下问题:

1.违背了分散布置焊缝的要求。焊缝与焊缝相连,这样使得交接的地方,焊接起来比较麻烦,会出现先焊的地方熔融的情况。

2.违背了应避开应力集中的位置。所以你将T形焊道取在正中间不合适。

3.再就是得看你那板究竟有多厚了,坡口还能打吗?

再就是看看按这样的板厚取这样的焊口高度是否合理,所以感觉这样的焊接方法是不合适的。

楼主:

谢谢指点

网友:

如果的确需要这种结构的话:
1,件1需两端点焊引弧板,焊接,探伤,校正--合格;
2,与件了连接处破口加工;
3,与件2组对,焊接。
仅供参考。

网友:

haohao !

网友(2009-03-26):
我认为将件1处理达到要求后与件2焊接后可以达到使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