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一般安装过程

楼主(2006-11-04):
我在网上下载的PRO-E3.0是三碟的,解压缩后不知道怎么装了,一般的过程是怎么装的

网友:
Re: 傻了

先看crack文件夹,里面有安装提示,还有,先把系统设置改一下,环境变量改成中文的就行了。

网友:

网上有破解和安装提示.我现在这台机上没有.你要真是搜不到的话,把你的E-mail告诉我,我有空发给你.

楼主:

看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楼主:

我的油箱是haitaozhang200@163.com4 c. V4 P' y/ |% \  m

网友:

网上有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