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距的计算---[请教]

楼主(2006-11-04):
      我想向各位朋友请教关于扭距的计算公式与怎么样可以确定达不到扭距

网友:

应该是扭矩吧。力乘力臂。最大切应力不大于许用切应力。

网友:

二搂你那个是力矩扭矩应该是功率乘以9550除以转速吧能不能达到扭矩测量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楼主提的问题给出的条件太泛了吧?是在什么受力情况下!不同受力条件的计算公式会不同的,计算扭矩的公式也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