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数控火焰切割机和等离子气割机的请进!

楼主(2006-11-04):
想和大家一起研究这个技术,谢谢!

网友:

不要着急,会有这方面的专家参与的

网友:

看人家用过
数控火焰切割机实际上就是用乙炔(或者煤气)切割金属只不过是加了个两轴的数控控制罢了
等离子气割机自己用过(应该是衡阳核六所发明的),是利用高频高压电流把空气加温到3000度以上高等离子态,再利用使之配套的高压空气把融化或者气化的金属吹开,从这点来看和火焰切割原理一样
火焰切割还有个特点是利用金属在高温下自燃来融化金属,所以氧气要比乙炔(或者煤气)用量多的多,虽然氧气在整个切割过程中起助燃和吹开熔化金属的作用.
选择火焰切割机还是选择等离子气割机呢?要看被切割的金属是什么.
容易被氧化且导热一般的可用火焰切割如我们常见的黑色金属钢,但是不修钢不适宜用火焰切割,因为它不易氧化,不修钢的切割适宜用机械方法或者用等离子气割机.我们常见的金属还有铜和铝,他们导热太快,也不不适宜用火焰切割,适宜用机械方法或者用等离子气割机.
所以说等离子气割机几乎是一种万能的切割机,不过它也有它的局限性,就是它的耗材太贵了.一个切割嘴10块钱内,寿命又短,搞不好一下就烧毁.
不过等离子气割机还有个特点就是,它能量密度高特别适宜薄板加工,不管是割内孔还是什么,加工后工件几乎不变形,这是火焰切割无法比拟的
这些全来自实践,有什么可以加我QQ聊 16054293

网友:

我一直在用。我是数控火焰切割的编程者。我们现在用得很好。

网友:

我也是用数控火焰切割机,主要负责编程,一般6以上的厚板用火焰切割机,等离子气割机也用到,这主要是手动切割,5以下的薄板用到。

网友:
Re: 了解和等离子气割机的请进!

我改造过数控火焰切割机  呵呵`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我在运用过程中,发现了好多编程软件自带的缺点和不足,与我们使用版本较老有关,在工作中必须自已想方设法动脑筋去解决,多个软件联合运用和套用能很好地解决实际问题,一些技巧的掌握很重要。

网友(2007-03-14):

我从事数控切割机的设计,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网友:

一台没控制系统的火焰切割机,但步进电机和驱动都完好,想配个步进电机控制卡用PC直接控制不知能行不?用什么软件?用MACH2软件行吗?

网友:

步进电机控制卡用PC直接控制完全可以,但是用什么软件我就不太清楚了,我负责机械部分的!

网友:

谢谢joe xiao

网友:

切割机现在用的主流系统都是PC加轴卡,10家厂家有9家用的是松下司服,NEGART减速机!

楼主:

我们用的无锡南方电器的机器,还可以

网友:

跪求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2007-04-27):

大家好,关于数控我知道一些,关于等离子与火焰切割,我正在进行一个数控的切割机床改造,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我的QQ:345805598一起来探讨一下。
目前我不是太清楚,普通机械加工机床的编程语言与德国伊萨的系统在零件程序编程上面有什么区别?我曾经听一个人说过,好象那一个是ISA的语言与普通的IOS编程语言的区别,所以我不清楚两个之间的区别,当然对于机床来说,就算是有一些不相同,但一样是可以使用的,这样更方便一些。

网友:

你好,不知道你的联系方法是什么,或者有什么MSN与QQ这样的联系方法,对于一些技术问题想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我最近正在选购数控切割的设备,我公司现有一台火焰切割机,还好,就是切割面比较粗糙。我们想增购激光切割机或者等离子切割机,请各位谈谈两者的区别。

另外,3楼的说等离子切割技术是衡阳核六所发明的,我真的很自豪。可是我在选设备供应商时,发现国内的供应商很少,质量也不好,倒是日本的多,这时我又很难过,很无奈。看来我们着些工程师要努力哟。

网友(2007-11-13):
请教一下对同等工作量的结构钢作业时它两的效费比哪个高?等离子气割机对低碳钢的最大气割厚度是多少?谢谢!

网友:
mach软件完全可以,但是你要配并口接口板和电机驱动板

网友(2008-08-23):
谢谢老师讲解!谢谢了!

网友(2009-03-11):
新加入这个行业不久,目前在ESAB的切割分部工作,大家有没有推荐的参考资料可以供系统学习切割技术的? 谢谢啊

网友(2009-04-21):
我等离子切割机厂家 3-40毫米都可以 碳钢和不锈钢

网友(2009-06-02):
大家好,有什么ESAB的机器问题可以问我,请问22楼的你在ESAB那个部门工作

网友:
我设计过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可以相互交流一下经验

网友(2009-08-16):
9# xiaojun84929 6 `! d+ G9 u  |' x
你好,能不能告诉我你的QQ号是多少!我公司想自制一台数控火焰切割机,希望有时间能向您请教一下!

网友(2012-11-28):
火焰切割机切下5以上的板还是可以的

网友:
好像火焰切割机只可以切割中碳钢,局限性很大,高碳钢,有色金属,铸铁,低碳钢,纯铁这些好像都不行

网友(2013-03-28):
大家好,我想知道10*3300*6600 Q460C /Q345B 的钢板,用数控等离子空气切割机切成10*3300的圆,切割下来变形怎么样?希望有经验的朋友给予指教指教~~

网友:
厚板的话等离子不行吧,还是得用气割的

网友:
三楼分析的不错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