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风机被水和耐材侵蚀严重---[实际问题,求助]

楼主(2006-11-04):
我们有一个离心风机向厂房外边吸蒸气,蒸气中夹杂着水分和粉末状耐火材料。风机运行 半年左右就会失去动平衡,振动严重。经检查发现,风机叶轮上的叶片被水和耐材侵蚀严重。(叶片是双层的水滴状由内向外变薄,)主要是两块铁板焊接的地方冲刷严重后向夹层中进水。

我的问题是:有什么办法可以经得住冲刷延长使用寿命?

 谢谢 各位大侠

网友:

俩方按:1,叶片改材质.2叶片表面喷涂耐蚀,耐磨材料.

网友:

2楼说的,没有多大用处,只能相对延长点寿命而已,只有靠经常去维护,经常去喷涂耐蚀,耐磨材料,任何东西的寿命都是有限的

网友:

我在1998年时,曾设计过油田上用的泥浆泵,输送沙浆的,当时叶片很不耐磨,根本无法和美国的相比.通过在叶片上热喷涂钨:钼合金粉,最后才解决这一难题,获得了2级奖励.3楼家的您怎么说没用啊?

楼主:

今天我的一个朋友给我一个建议:将叶片头部两块板中的间隙用EDPGrMo——A4---03焊条焊满,在叶片根部向出风口 方向焊一块16锰补强衬板并用EDPGrMo——A4---03焊条堆焊成波纹装波纹单弧圆心角60度焊角高度为3-4毫米。

不知道这个办法好用不,请大侠们给点意见 谢谢

网友:

钢铁机械 网友好!

勤工 的“热表面喷涂耐蚀,耐磨材料”应为最佳方案。

如果没有条件的话,可采用“金钢砂+环氧树脂抹+碳纤维涂层”的方案,此方案曾用于解决

水泵和船用螺旋浆存在的空蚀问题。

syw   061108---07.32

楼主:

谢谢 SYW开门造车 大侠的指点 我们这里已经很冷了蒸气很大不能停机做你的方案了,要等暖和一点在维护了 希望能更多更细致的了解一下您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8 w G; `& Y5 M) m 俩方按:1,叶片改材质.2叶片表面喷涂耐蚀,耐磨材料.

( c ~$ j; v# v v

我很赞同,对于这类的防腐只有这2种是最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