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花钻在铝棒上打孔的时候口部有毛刺---[请教]

楼主(2006-11-04):
各位师傅好,小弟在这请教个问题,麻花钻在铝棒上打孔的时候口部有毛刺,有没有避免的方法,谢谢!

网友:

你说得是进口还是出口呀,进口一般情况下转数高小的毛刺是不可避免的,钻床转数低点效果会好狠多,出口有毛刺,把钻头磨成月牙形的,试试看,我不敢确定。见笑。

网友:

你就按2,3,楼说的做,没错的.

网友(2013-09-24):
把钻头的磨得光滑些!!

网友:
钻头偏心了也有可能是磨得不够锋利

网友:
注意钻头。!!!!!!!!!!!!!!!!!!!

网友:
铝质钻削时发热量大,一般在出口处会有翻边出现,楼主在有条件下可以用冷却液后钻削,提高你的转速,钻头磨锋利些,不会有毛刺的或者很小!

网友(2013-10-26):
NMFJND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