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连轴器

楼主(2006-11-05):
辊道连轴器总是出小毛病,就像毛毛虫,不咬人但GE人,不是连接螺栓容易松脱,就是磨损太快,请教各位有什么好办法,或者有什么新型连轴器可以替代?

网友:

不知是那一种连轴器,说出来大伙讨论一下。

网友:

有时安装时同轴度不好,也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

问题说的不太清楚不好回答能再说明白一点吗

网友:

给我感觉联轴器靠的是它的配合,不是简单容易安装、拆卸就是好,紧一些相反特别不容易坏。
没有间隙就不会产生太大的磨损,他是整个面在工作的范围内,而过分松弛反而会产生局部的强烈磨损。

网友:

说的问题太含糊
我想知道问题是什么
因为我刚学完联轴器
希望能让我了解实际的问题

网友:

辊道连轴器一般有齿式(CL型),尼龙棒销(HL),还有梅花联轴器(ML)等,具体是哪一种?
其实连轴器只要保证两个半联轴器的同轴度,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不是这些吧
什么联轴器?

网友:

是锻位里面的万向联轴器?

网友(2006-12-07):

重载联轴器应该采用油压等方法装配到轴上,使其连接牢固可靠

网友:

重型十字轴万向联轴器在轧钢使用中常存在着承载扭矩不够、寿命低等缺陷。常见的问题有;1、十字轴轴承杯限位卡簧脱落。2、十字轴断裂实效。3、十字轴和轴承接触强度不够过,早产生接触压痕。4、叉头断裂。5、联轴器运行中跳动剧烈,轧辊接套磨损过快。
一种新的形十字轴联轴器可以解决以上问题。e mail  holywchsh@163.com
http://divadwchsh.blog.bokee.net/

网友:

我们用的联轴器主要有鼓形齿和轮胎联轴器,鼓形齿联轴器坏的比较少,轮胎联轴器就是经常掉螺栓

网友(2007-02-12):

联轴器由他的使用特殊性,其跳动1、是产品本身没做动平衡,2、是轴头装配间隙比较大,其解决办法是轴头与接套用顶丝固定以避免由间隙产生的跳动。

网友(2007-07-17):

你用的是哪生产的什么型号的联轴器?

网友(2008-01-05):
用 ML7就可以了

网友(2008-03-20):
我们用的联轴器主要有鼓形齿和轮胎联轴器,鼓形齿联轴器坏的比较少,轮胎联轴器就是经常掉螺栓
现在我们轮胎的基本都改为鼓型齿的了,不错
2500中板轧机

网友:
联轴器容易卡或者磨损严重,有70%的原因是因为润滑不当,也可能是由于安装问题

建议在润滑油的选用上,考虑抗挤压性能较好的油品,另外看电机速度/温度/开放程度等来考虑油品.

网友:
能说的具体点吗  要不怎么帮你啊

网友(2010-03-29):
楼主你们使用的什么联轴器,我们使用的是鼓形齿联轴器,很少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