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缸二冲程的汽油机高转速就不稳定---[请教]

楼主(2006-11-05):
  我这里说的是单缸二冲程的汽油机,机器本身无漏气、漏电、漏油,但到最高转速12000r/min时不到5秒钟就很不稳定了,有时会到8000转左右,原因本人认为是化油器有问题,但不知道怎么调试化油器,望各位大侠指教

  有别的原因也希望提出来

网友:

是针式化油器吗?

楼主:

是浮子式化油器

网友:

肝胆相照两昆仑  大侠:
负荷是桨或是类桨吗?  CC数是多大?

网友:

你说的的是二冲程发动机的摩托车吗?

楼主:

不是,是园林机械里的割草机

网友:

你的意思是最高空转转速会从12000掉到8000吗?

网友(2008-11-14):
应该说下去啊
我觉得应该是看12000掉到8000的过程,掉下去之后有没有反复,即转速稳定不?楼主明白了吗?

如果是稳定的,应该说是化油器要调节的,若是不稳定的,我看还是泄漏的问题,共同进步吧

我也是在做二冲程的动力这块的,希望联系啊

呵呵

网友:
是不是火花塞的事

网友:
1。把高速怠速螺钉调到底,再回转1.5圈,再启动测怠速与高速,再调至所要求的转速,可以试一下,如果不行,就换个化油器试一下,不行就用华博罗的化油器对比一下

网友:
你是什么型号的割草机?
我记得如果是负载为刀片的,标准要求不能超过10000rpm
如果是绳轮,8500rpm就可以了,
高速不稳,你需要调整化油器.把化油器拆开,用手向上扳下一个铜片.就差不多了.
建议换个化油器,如果没有可以联系我.站内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