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孔内环槽的轴向尺寸:

楼主(2006-11-05):
     我们生产时,经常遇到轴外圆上或圆孔内直环槽的测量问题,这些槽侧面到到轴端面距离不好测量,一般槽宽在1-2之间,槽侧面到到轴端面距离公差是±0.1。轴和孔的直径都在Φ20左右,我们一般采用数控加工,但难于不知事后如何检测。

    请问:有好办法吗?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s/76397/ShowPost.aspx

楼主,这个帖子也是你发的,和现在这个内容一样吧?

同样内容请不要多次发帖,好吗?谢谢!

网友:

这个要百分表配合做专用量具应该可以吧,具体方法还有待考虑。

楼主:

是的,我以为原帖的位置发错了,不在量具区,所以又发了一次。谢谢你的提醒,以后注意。

另外,这个帖子增加了测量孔内槽距的要求,是与原帖不同之处。

网友:

用小的数显卡尺就可以了

网友:

用内沟槽数显卡尺

楼主:

谢谢 头顶9个点、云扬朋友的提示。

网友:

具体方法我刚搞了套,原理就是如3楼说的用杠杆原理加个百分表带上个对表环规就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 G; x0 ? |9 N, N 具体方法我刚搞了套,原理就是如3楼说的用杠杆原理加个百分表带上个对表环规就 OK

是个好办法,谢谢!对测量直径有效。

网友:

楼上的一已经解决了吗?  方法是不是和我的一样?交流下嘛

网友:

如果有断脚损坏的游标卡尺,可以在两个脚上焊上内卡脚,废物利用,很能解决问题.

网友:

有专门的沟槽千分尺,可以测量该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的沟槽千分尺,可以测量该尺寸

有这东西?   那我还做什么检具啊  那里能买?  什么地方产的?

网友:

陈淑如(经理)

上海创量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公司电话: 86-21-52277041-46
公司传真: 86-21-52277040
公司地址: 閔行區航宇路455号2号樓
邮  编: 201106
公司网站:

你上网嘛,多的很

网友:

哦  这个沟槽千分尺只能测量内沟槽宽度吧  楼主是要的沟槽的轴向尺寸 也有是内沟槽的直径

楼主:

雷诺制造的办法是个好办法,但对我们,并不完全适用。我们的内槽宽1-2mm,用内径表测头有困难。

7 C0 l Y

网友(2007-03-04):

太简单了.做一个长度专用样板.

网友(2007-10-17):
要是还没有解决联系我,图纸给我,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