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的小问题--[请教]

楼主(2006-11-05):
我在用AUTOCAD画图纸时,老是出现图形失真,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用RE命令再生成!

楼主:

我试了,行了,谢谢!!!

网友:

点击编辑——重生成即可

楼主:

那为什么会失真呢?

网友:

是因为虚拟屏幕是用有限的直线来表示曲线的, 是视界里小的东西就不用太多的线条, 放大后就显出来了, 重新计算线条数是要时间的,  所以看着不舒服的时候才重生成(regen). 不过有没有自动重生成选项我就没注意过了.

网友:

为了让电脑计算方便快捷,提高计算速度,打印输出时不会失真

网友(2010-04-23):
是因为虚拟屏幕是用有限的直线来表示曲线的, 是视界里小的东西就不用太多的线条, 放大后就显出来了, 重新计算线条数是要时间的,  所以看着不舒服的时候才重生成(regen). 不过有没有自动重生成选项我就没注意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