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机用autocad直接输入操作不行吗?---[请教]

楼主(2006-11-05):
请问瑞士百超激光切割机用autocad直接输入操作不行吗?需要转换吗?谢谢

网友:

CAD图形只有通过转换器转换成数控代码,才能被机床的数控系统所识别,

网友(2010-04-23):
一般都是要转换的。。。。。。。。。。。

网友:
不行,因为用autocad绘的图直接输入操作会出现重复走刀或乱走刀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