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自动检测螺纹深度的设备?---[实际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06-11-05):
   我是做非标设备的,今天接到一个任务。出口法国的一台机器,需要自动检测螺纹深度和一般孔深度。以前没做过这样的机械,感觉无从下手,想了一个方案不知道可行性高不高。初步设想是用电动机带动螺杆旋转,测量螺纹深,在电动机后用汽缸推动其运动,气缸杆某个地方连感应开关。

  不知道各位高手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机器的,请赐教。十万火急~~~~~~~~~~~~

网友:

实际问题,请高手出马!

网友:

没有接触过,请高手出招哦。楼主的想法有待探讨,本人认为难度不小。

网友:

请说明是检测多少种规格,可能影响方案

网友:

楼主网友好!

检测部分要用到的技术:

探针式触发开关+位移测量器件+步进电机+数码显示+单片机+齿轮齿条。

syw 061106---10.44

网友:

可否利用磁通量变化的原理?

网友:

建议:螺纹部分用图象传感器的方式,孔深度用探针的方式。

网友:

全自动的测量国产没有,但RENISHAW的已经有了,采用的是接触式探针,探针细长,最长可达到500mm,采用的是激光偏移原理,加工工艺非常精细,探针为碳素纤维管,激光通过管孔,前端为红宝石球头+激光反射镜,后面的测头内装有光学编码器(我是搞机械的,电子不在行)

网友:

螺纹深度测量较难。有多少种规格?孔会不会又小又深?

楼主:

电子探针测试方法有过讨论,但因为成本太高而放弃。我所知道的有种可以测出螺纹牙型等参数的系统,价格经过询问在1万美金左右。螺纹都是普通螺纹,规格有几种。有M6的,M12的,M42的也有。7楼的朋友,图象传感器这种方法成本会不会太高??具体怎么实现呢,请详细讲解一下。设计周期又太短,从方案构思到出图只给我半个月时间,哎。请各位高手想想办法了,先谢了~

网友:

自制的检测设备还是选用螺杆旋转测量螺纹深,这样可以检测出有效深度。
螺杆与电机之间要有离合器。使用编码器计算螺纹深度。
如果着急可以参考摩擦片式手动攻丝机的结构,只须记录主轴转的圈数使用单片机或PLC都可以,Z轴手动移动。
要是出口最好还是做个好看些的,用电脑控制。

网友:

机械鱼 网友好!

你在一楼的方案,实质已经勾勒出该检测设备的大概轮廓,我在5楼只不过帮你明确一下罢了。

你要用到电机,我只过是说步进电机最好。不会用步进电机,用直流电机也行。

你要用到电动机带动螺杆旋转,我提到用齿轮齿条,不是一样吗?!都是旋转运动变为
直线运动,只不过效率快慢的问题。

如何检测,你没有提到,但能明显感到你是想计圈数和角度,我只不过写明了用位移传感器,
位移传感器有好多种,如光码盘、编码器、磁容栅、感应同步器……

//************************************************
但,如果要想自动,就免不了采用我在5楼处所列的那几项技术。
我估算了一下,材料费在三千元人民币足以。

如采用白菜网友8楼的那种探针方案,四千到五千人民币也够用了。

忙路的熊 网友在7楼的方案:螺纹部分用图象传感器的方式,孔深度用探针的方式。
提到的“图象传感器”采用的就是数码相机和数码摄像机中的CCD器件,现在也很便宜,
这个方案得对图项文件进行编程,图象文件用BMP或TIF格式。

//*********************************************

syw   061108---06.41

网友:

不用那么复杂,用位移传感器就可以检测。以螺纹孔的基准面为基准,检测精度也很高。

网友:

红帆船 网友好!

我在5楼给的方案中,给了6个要素。既:

探针式触发开关+位移测量器件+步进电机+数码显示+单片机+齿轮齿条。

//**************************************

你在13楼怎么只给了一个要素啊?

syw   061108---09.39

网友:

机械鱼大侠:
(图象传感器这种方法成本会不会太高??具体怎么实现呢,请详细讲解一下。)

用图象传感器这种方法可以检测图形的尺寸和形状及位置,西门子、欧姆龙等许多厂家有成套的方案和器件,简单地说就是用数码成象的方式获得一个图象,对图象的某些要素进行数字分析,得到长度、深度、间隙等数据,在电子类设备中已广泛应用。  我就不再卖弄了。
说到成本会不会太高??  这和你的检测精度有很大关系,一般可能要几万元。

网友:

syw开门造车 大侠:
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要注意的,只要是采用接触式的螺纹测量方法,就难以自动化,也难以提高效率。
另外,感谢你对图形测量的深刻理解和说明。

网友:

厉害厉害,精彩精彩啊!!

网友:

具体到这个案例中每个孔位用一个位移传感器就可以了,单个的价格在2000元左右,询问一下OMRON或KENECNE的供应商就可以了。

网友:

忙路的熊 网友好!

你在16楼提到:“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要注意的,只要是采用接触式的螺纹测量方法,
就难以自动化,也难以提高效率。”
//**************************************
效率肯定是比“图像方式”或“激光+图像扫描方式”要低。

至于自动化是不成问题的。

//*********************************************
机械鱼网友在10楼处提到: 螺纹都是普通螺纹,规格有几种。有M6的,M12的,
M42的也有。

我的方案是:针对每种螺纹提供与之配套的夹具,夹口为与该螺纹螺距吻合齿形,
这样就能确保被测螺纹定位准确。也就是说螺纹最低点的座标,每次都是一样的。

而探针在X轴的座标点是不变的,这样不就能达到自动了吗!

syw   061108---16.45

楼主:

今天上网查了一下资料,而且客户那边也过来了人,对螺纹检测有了更深的理解。首先有一点值得欣慰,要检测的螺纹孔都是攻穿了的;其次,欧博有气动马达,可以代替电机的动作,但具体这个气动马达怎么选还存在问题。在螺纹旋合的同时要带动后面的小气缸动作,这个力需要多大,我不太确定。而且选择气动马达需要扭距,这个扭距大小怎么选择,我也存在问题。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谢谢了。楼上有网友提到用编码器,这个我门当初确定方案时也想过,首先编码器较大,而且安装时需要和电机轴之间做成带传动的形式,较复杂;其次,有两个螺纹孔间隔距离很近,若采用编码器必然会产生干涉!

网友:

机械鱼 网友好!

你在1楼第1行有这样一段话:“需要自动检测螺纹深度和一般孔深度。

你在10楼第2行有这样一段话:“螺纹都是普通螺纹,规格有几种。有M6的,M12的,
M42的也有。”

你在20楼第2行有这样一段话:“要检测的螺纹孔都是攻穿了的;”

我现在有点弄不明白你要检测的是什么?

能否发一个图上来。

syw  061108---19.52

网友:

看看摇臂钻

网友:

23楼pijiu 网友好!

现在不是用什么结构的问题,而是遇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

//*************************************************

1楼第1行有这样一段话:“需要自动检测螺纹深度和一般孔深度。

20楼第2行有这样一段话:“要检测的螺纹孔都是攻穿了的;”

//***********************************************

孔都是攻穿了,还测什么孔深?------壁厚就是了!

我感觉我的理解可能有误,所以,才有21楼的帖。

syw  061110---05.09

网友:

第11楼 实用可行。

网友:

楼主,期待你的解决方法,最好附上简图。

 楼上各位大侠说的位移传感器和视觉方法,对于M3、M4这样的小而深的盲孔是否可行?请提供资料

内螺纹的不良有很多种,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检测?

做一个检测系统设备短短两周就可以设计完善?佩服!

网友:

海山大侠 :  视觉方法检查0201 的贴装都没问题,检查螺孔自然没问题,只是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山大侠 : 视觉方法检查0201 的贴装都没问题,检查螺孔自然没问题,只是成本------。

大侠请注意CCD头的安装位置和空间。

用视觉法大体是:光线要垂直于被测物,不知对否?所以测内螺纹长度应如何安装探头和打光?

网友:

海山大侠:测量小孔,一般用光纤组件,有专用套件。不需要再打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山大侠:测量小孔,一般用光纤组件,有专用套件。不需要再打灯。

测量小孔径是没问题,用视觉法测小孔的螺纹深(长)请大侠提供示意图说明。

(就此问题我已咨询了部分传感器厂商的工程师。)

网友:

海山大侠:测量小孔深度用探针的方式。与测螺纹长度是两个装置。探针也有专用产品,就不用我瞎侃了。

楼主:

要检测的螺纹都是穿的,但要求是要检测。打个比方,我门看到一眼是攻穿了的,但有可能攻这个螺纹孔的时候,车刀没走完,或车刀断在里面了,那怎么办呢??我门知道,但老外都这样,明明很简单的事,他门弄的很复杂,他门需要让机器也知道。。方案基本上我已经定了,就不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纸。先试传一下

网友:

机械鱼 网友好!

螺杆--->正品螺孔==顺利穿过----设此时用于拧动螺杆的扭矩==1

螺杆--->废品螺孔==不顺利==中途受阻-----此时的扭矩必>1

//********************************************

我做一个棘轮式的装置安在电机上,让棘轮装置受阻力空转时的扭矩大于1

用其去拧螺杆,当遇“废品螺孔”必受阻,此时扭矩大于1

此时,由于棘轮装置使电机空转……,这时,电机轴向行走的距离就是一个已知数了。

syw  061112---20.20

网友:

机械鱼 网友好!

我忘了说了,我在33楼给的方案,其实就是在你1楼的方案上稍微改进了一点:

你的方案:电动机 + 螺杆

我的方案:电动机 + 棘轮 + 螺杆

//***********************************

至于进给可以有很多种方式,但最好用柔性而不要用钢性。

气缸属钢性,而且进给又是多工位,不好调节,所以最好不用。

syw   061112---22.00

楼主:

syw网友,现在我方案改进为采用欧博生产的气动马达带动螺杆旋转。马达转速可以通过流量调节。明天方案总图就完成了,今天知道怎么上传了,明天把图上传给大家提提意见。。。做个朋友,我QQ379479743

楼主:

swy网友,忘了说明一点:电动机方案可能不太合适,因为要检测的孔位置太小。其实这台设备是双工位的。左边工位用于检测内腔泄漏,右边用于螺纹孔和通孔检测,所以位置上干涉很大。电动机结构估计太大了。

网友(2007-10-23):
楼主说过要传图的,怎么没有下文了?

网友:
楼主做的设备我们公司已经做过几台了,也是法国的!螺纹检测采用螺杆的形式不行的,我以前也用的欧博气动马达带螺杆旋转.因为工件是铸铝的,在旋转过程中回有铁屑,这是对方不允许的,而且对方对螺纹的要求是很高的.最后采用的方案为:红外线检测+位移传感器,能判断是否有螺纹,以及螺纹深度是否到位.

网友B(2009-02-02):
看看这个设备

网友(2012-11-15):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设备

学习学习

网友(2016-01-04):
我们做过这个螺纹自动检测设备,可以给您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企鹅3195162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