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GA等于多少毫米?---[请教]

楼主(2006-11-06):
请教各位大虾14GA等于多少毫米?

知道的请告诉小弟一下谢谢

网友:

GA是什么?我也想知道.有知道的抓紧来.

网友:

没搞错吧,请把图纸详细情况讲一下,大家好猜猜?!

网友:

14GA针对SWG为2.032mm板厚,BWG为2.108mm,BG为1.904mm,AWG为1.623mm

这也要看国外客户的要求用哪种标准,通常用SWG比较多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哈哈可是老外只是这样写,一看到图我就晕了,什么板厚为14GA
还好有这么多关心中国机械与模具的要不我真的都不知怎样才好.哈哈谢谢大家

网友:

老外的材料编号经常是以等级来分的,7ga,10ga等等。ga代表一个等级

楼主:

??  7GA-10GA还是搞不懂,那么请问这位仁兄能否出个提示,7GA代表?? 10GA代表??
小弟不才请各位仁兄多多赐教.谢谢!!!!

网友:

我把线规整理了,如有错误请指出。

网友:

还是追风有学问.

网友:

谢谢追风~!

网友:

请教追风大哥,线规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谢谢!

网友:

这是一种标准代号,与公制可以转换!注意,其有几种不同的gage,需了解你的产品图要求。

网友:

看来确实要多学习啊~~
菜鸟就是菜鸟~~~全没有看懂~~
可能是见得少了~~以后见到我就知道了~~
谢谢各位

网友(2007-03-23):

14Ga=1.984mm=0.0781in (U.S.G.)

网友(2007-07-11):

这个问题是解决了,但是ga与MM之间有没有个转化标准呢?呵呵有点……

网友(2007-08-22):

谢谢分享。。。

网友(2008-07-04):
偶也经常碰到这个问题,不同国家的GA确实有不同的尺寸。
感谢追风兄整理!

网友:
GA对照表

GA是美国线规和厚度的标准

网友(2008-09-13):
请问30GA是什么?又是怎么算的呢?

请问30GA是什么?又是怎么算的呢?,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还请回我一下好吗

网友:
又是怎么样分别国家的呢?

网友(2008-12-28):
呵呵,有点犯晕,没见识过国外的叫法,拿去学习下

网友(2010-04-29):
回复 网友A:

谁有这种规范的 对比啊 多少ga=多少毫米

网友(2010-10-29):
Gauge #:         Sheet Metal Thickness         U.S. Standard         Music Wire         American or Browne & Sharpe
3         .2391         .2500         .012         .2294
4         .2242         .2343         .013         .2034
5         .2092         .2187         .014         .1819
6         .1943         .2031         .016         .1620
7         .1793         .1875         .018         .1443
8         .1644         .1718         .020         .1285
9         .1495         .1562         .022         .1144
10         .1345         .1406         .024         .1019
11         .1196         .1250         .026         .0907
12         .1046         .1093         .029         .0808
13         .0897         .0937         .031         .0719
14         .0747         .0781         .033         .0640
15         .0673         .0703         .035         .0570
16         .0598         .0625         .037         .0508
17         .0538         .0562         .039         .0452
18         .0478         .0500         .041         .0403
19         .0418         .0437         .043         .0359

网友:
第二列是对应的英寸的数值,请看是否正确

网友:
楼上能不能说的明白点?

网友(2011-09-25):
我这也有一个问题 ,这有张料单:B SS 14GA *18.25*82 #POL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学习拉~我本来也没有接触过这种标注……

网友(2012-03-13):
这个,我前不久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应该是参照一个表格来换算的。但是这个表格有好几种(大概是两三种吧?记不准确了,好像是分美国和欧洲的)所以你说10ga=多少?要看是按照那个标准而言。呵呵 说白了 就像我们查机械手册一个道理。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不锈钢  14ga=1.98mm  16GA=1.59MM

网友(2012-05-07):
想请问下14GA对应的尺寸是否是固定的,看了其他网站有说根据前面的字母编号 14GA尺寸还会有变的说

网友(2020-08-18):
美标的话,线规是看那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