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磨床问题---[实际问题,请教]

楼主(2006-11-06):
导轨磨床上的立式磨头磨削导轨侧面的时候,出现长度约1mm的规律小振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磨头与电机连接的时之间加橡胶垫,缓冲电机的振动,会对减少震动有好处吗?

请教。

网友(2007-02-19):

猜是导轨间隙大了产生的振动吧?

网友(2007-04-10):

看看是不是润滑出了问题?

楼主:

原因:
1、磨头插销或者滑块插销松动,建议调节紧点
2、主轴震动,当出现过撞刀时容易出现主轴撞弯现象,建议用千分表打主轴跳动,正常范围在0.005mm以内
3、砂轮没有平衡好,上砂轮时要做好砂轮平衡
4、砂轮过硬,建议换中软或者软的砂轮磨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