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锥孔轴承的按装

楼主(2006-11-06):
有锥孔轴承按装经验的来介绍一下!

网友:

内孔用一个锥形套即可。

网友:

轴承型号?

网友:

锥孔轴承需要和紧定套配套使用的,安装时调整好轴承位置再把紧定套上的止退母锁紧,然后把止退垫砸死

楼主:

我想锥孔配锥轴是不是必须是油压的办法装上去呀?直接有圆螺母锁装可以吗?装上可靠吗?轴径170!

网友:

可以,锥孔的SRB安装是需要一些技巧的,你可以去SKF网站看看,其他大的公司也有.

网友(2006-12-06):

要求比较高的锥孔配锥轴必须用油压的办法装上去

网友:

支持四楼的说法!
不过有两种锥孔轴承,一种是带有锥性张紧套的,一种是采用锥性轴的.方法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