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外圈超精机床出了点毛病---[实际问题,紧急求救]

楼主(2006-11-06):
我有一个轴承外圈超精机床,工件采用端面压紧外圆支承定位无心夹具,用油石摆动超精内沟道。不知是哪个地方问题,工件转起来油石一摆动就会使油石产生振动。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设备的结构都不清楚,怎么回答你啊!

网友:

是不是加工轴承的外圈?有大致的图纸就好了,大家也好相互学习、切磋一下啊

网友:

同意三楼的意见

网友:

楼主:你查一下吸盘和支撑点的同轴度,另外可能你的主轴乘有问题.

网友:

请联系厂家更换油石架~~~

也可以自己按图纸去做一个~~~

网友:

应该是油石的摆动中心和沟道圆心没在同一点所至,调整一下箱体看看。也有可能油石架太松了。或者偏心没调好。压轮磨损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机床是轴承外圈超精机.图纸现没有,明天拍照上来.
分析是不是摆头的刚性问题?或是支承问题?

网友:

不知道机床是哪的产品

无锡机床厂的?扬名的?蓝马的?国泰的?红南的?还是~~~~

楼主:

机床照片

网友:

会不会是摆头气压不够足?

你打到几公斤?试试增大压力后的效果呢?

还有,看看摆头里有无漏气的现像~~~

楼主:
Re: 不会是摆头气压不够足?

        现象是当摆从下往上摆时,油石在上位时发叫,从上往下时不会。感觉在上面工件的阻力要大很多。不知为什么会这样。压力从0。1~0。45MPA内都试过。均存在同样的问题。

网友:

现象是当摆从下往上摆时,油石在上位时发叫

可能是摆头的机械问题了~~

具体问题出在哪不好判断,你可能需要请位师傅现场去看看了~~~

看图片像是大圈?

呵呵

楼主:

对啊,高手啊!!!请问在何处高干??

网友(2007-01-24):

主要从压力和角度上调,比较简单,耐心一点。

网友(2008-09-06):
好像摆动中心不好

网友(2008-10-13):
查一下拖板镶条和压板是否松了

网友:
查一下拖板镶条和压板是否松了,或查主轴锁紧螺母是否松了。

网友(2010-10-12):
看看油石夹松了没~~`。。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摆角  过大 还有角度向上偏  也有这情况

网友(2011-10-22):
引用 楼主:
机床照片

这种问题嘛不难啊 首先你要检查一下运行的时候 油石夹有没有插到压轮或档料板 还有支撑的偏心量也是很重要的 压轮座也要对正确也就是说要对称 其次你要查一下主轴是否坏了 特别是振荡轴还有摆头内的小轴承都挺重要的 希望能帮助你 我的QQ936162179

网友:
可能是外圈定位有磨损,检查一下三点定位跳动

网友(2012-03-03):
会不会是摆头摆幅不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