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个哑铃,不知道选什么材料?

楼主(2006-11-06):
到体育用品店看了下,一个哑铃至少120,气愤,回来自己画了个哑铃。

( i U% u7 j+ k, g

用什么材料,铅的行不?

网友:

用橡胶皮包着灌水,可以不?

网友:

最好是水泥,做来方便实惠。

网友:

木头好,晕

网友:

嘿嘿
楼主这个问题问的
你的哑铃是用来锻炼胳膊上的肌肉的
不需要很重  最大也就三公斤就可以了吧
用铅的  太过火了吧
应该说是要铸造吧
那材料还要费脑筋吗

当然你也可以焊接   那样外形差了点

网友:

用车床车一个钢的,即练技术,又有相当韧性。如果抛光渡上铬,还可以防锈。

楼主:

哪是铸的

中间一根轴两边加六个配重块

块中间有孔 轴两端螺纹 用螺母紧固

前几天跑到体育用品店

把尺寸抄回来了

掂量电量 大约10公斤

跟师傅也说好了  做出来应该可以用

网友(2009-01-14):
用铅的你就不怕中毒!我建议用45钢的,外表面镀硬洛,再抛光,用起来肯定贼好!

网友:
反正是锻炼身体用的!只要够分量就行了!天天抱几块砖头也是一个效果!何必那么麻烦呢!

网友:
沙模,铸铁

网友:
呵呵,搞个石头的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