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为什么叫直流电机?--[请教]

楼主(2006-11-06):
<>求助:无刷直流电机为什么叫直流电机?有点犯晕了!

网友:

直流电机的定义应为外加的电源是直流的,载流导体和受到电磁力产生的转矩使得转子转动的
机器。无刷直流电机原理与有刷直流电机相同,但无刷电机是通过电路来换向的.

楼主:

谢谢二楼哦!
我再想想。还有一个问题,轮毂电机跟我们常见的桶式电机(本人理解为外围定子不转,中间转子转)结构以及原理上有何异同?

网友:

<>你好robert086
<>轮毂电机? 你是否想让大家讨论电动自行车的无刷电机是直流电机吗?
<> 我个人认为单纯说电动自行车的无刷电机应是交流电机;此电机与驱动器在一起应是直流电机。
 电动自行车的无刷电机的驱动器(原理图见附件电动车.rar )与大家常用的交流变频器的原理很相近(主电路中没有整流部分)
 电动自行车无刷电机的控制是根据电机的位置反馈信号,控制电机三相驱动管的导通和截止,从而实现电子换向。电机为三角形连接,三相驱动上下臂各MOS管导通顺序组合为:V1-V2,V2-V3, V3-V4,V5-V4,V5-V6,V1-V6。(见下图)
 个人意见,望大侠们指正。

楼主:

谢谢我在飞详细的解答,已仔细看过,我说得就是电动车电机,平常宣传单上都是称轮毂电机的,再次感谢!

网友(2006-12-14):

电动车不是充电的吗?我一直都认为充电电池放出的都是直流的....

网友:

修身齐家 你好

  直流电也是可以转换成交流电呀.

网友:

无刷是电子换向的,
有刷是用物理的方法换先的
无刷的供电电流是DC的, 但是电子换向的时候回根据电极的数量来不断来变换内部DC导通的方向

网友(2010-04-12):
之所以叫直流,是因为供电电源是直流的,就这么简单。
不要管内部,内部肯定是交流的,要不哪来的磁场,又怎么会转动呢。

网友:
电动自行车电机是交流电机。基本上直流电机不会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是工业用。交流电机(鼠笼式)便宜耐用。只要要求不高大多都用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