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控制"和"数值控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11-06):
"数字控制"和"数值控制"有什么区别吗?

为什么现在在好多专业领域内改来改去的?

请大家来讨论一下.把自己的理解、想法说说。
2 I# b6 X d$ W' P/ ]& M

楼主:

数字控制:Numerical Control
数值控制:Numerical value? / Designata Numerical Control?

网友:

数字控制一般是指程序控制和可编程序控制器以及单片机和计算机控制等等,其结构上都是以数字电路控制和二进制结构,数值控制有可能是数字控制也有可能是模拟控制。

网友:

实际没多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