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物体从地面垂直提升到某一高度--[请教]

楼主(2006-11-06):
请教各位大虾,叉式提升装置要有哪几个动作才能实现把物体从地面垂直提升到某一高度?

网友:

有点不明白啊,有油缸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主想 表达什么意思,如果是要提升物体,直接提升就行呀,就一个动作

网友:

最简单的叉式提升装置要有两个动作才能实现把物体从地面垂直提升到某一高度,1、叉齿水平叉入物体基础下部空间;2、垂直举升

楼主:

有油缸的,就是工地上把砖运送到绞手、架上的那种叉式提升装置
付上那个液压图,我要编各电磁阀的动作顺序,但我不知道那上面的术语,以及需要那些动作,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

提升装置的原理图怎么这么复杂,一个简单的堆高车的动力单元不也能实现吗,原理很简单的啊。

楼主:

我是在学这些设计,是设计要求这么做的。
是一种车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