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换向阀问题

楼主(2006-11-06):
各位大哥大姐,小弟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c

有些换向阀上下画了两根横线,代表什么意思呢?

例如附图所示。

楼主:

如附图所示。

网友:

上下两根线应该表示的是阀体

网友:

换向阀上下画了两根横线表示该阀是伺服阀

网友:

阀上下画两条横线有伺服阀也有比例阀

网友:

是伺服阀与普通换向阀的图形符号的主要区别,伺服阀带上下两条平行线表明阀芯可以在阀套的任意位置上工作

楼主:

谢谢各位!

网友(2006-12-14):

综合5、6两楼网友的意见,这个回答就比较全面了:换向阀框形外面一边多一条线,表示这个阀的阀芯与阀套之间是连续可调的(多数是阀套不动,阀芯可以连续移动。但在位置反馈型控制中,例如变排量泵,阀套也是可以移动的),移动量与输入信号成比例,一般称为连续调节阀(这是与开关阀对应当叫法)。属于这种阀的有伺服阀、比例阀,以及变量泵中的变量控制阀等。

网友(2009-07-11):
综合5、6两楼网友的意见,这个回答就比较全面了:换向阀框形外面一边多一条线,表示这个阀的阀芯与阀套之间是连续可调的(多数是阀套不动,阀芯可以连续移动。但在位置反馈型控制中,例如变排量泵,阀套也是可以移动的),移动量与输入信号成比例,一般称为连续调节阀(这是与开关阀对应当叫法)。属于这种阀的有伺服阀、比例阀,以及变量泵中的变量控制阀等。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