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i-tc和oi-mc系统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6-11-06):
哪位大虾能说下oi-tc和oi-mc系统的区别吗

网友:

oi-tc是日本FANUC车床用系统,标配为2轴+主轴联动
oi-mc是铣床用系统,标配为3轴+主轴联动

网友:

续楼上的,硬件结构无甚差别(仅在轴卡之轴数不同),

软件不同(T-适用于车床类系统,M-适用于铣床类系统).

网友(2007-11-22):
0i matetc最多3轴联动 0ic 最多4轴
0i matetc用B/Bi伺服驱动和电机0ic用a/ai
0ic拥有比0i matetc更多的拓展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