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ZQAL9-4是什么材料呀?

楼主(2006-11-06):
ZQAL9-4是什么材料呀?

网友:

铸造锡铝青铜

网友:

建议你查一下机械设计手册吧
一下子就可以记得住了
下次也就会查了

网友:

是铸造铝青铜

网友(2009-01-14):
我看你是不是纯粹来混分的啊!这样很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