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小模数齿轮公法线长度精度等级标准

楼主(2006-11-06):
我用的小齿轮比较多,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公法线和棒间距的长度精度等级标准,想求教大虾们!

. N$ {- G6 c a8 F, T- v) v' _

谢了

网友(2006-12-06):

参考GB2363-90

楼主:

我找找,谢谢

网友:

呵呵,怎么会有公法线长度标准,那是根据运行条件定的

网友(2017-11-14):
先下下看看,谢谢了。